G代码太大怎么办? 【恢复】

楼主(2008-12-17):
G代码如果达到1M多,则KCAM4不能正常识别,能加载,但是不能完整雕刻,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边读取边加载行不?

楼主:
谢谢!!!等我有时间试验一下!

网友:
看能不能把大量的G01转换成G02G03

我感觉软件产生的代码考虑到兼容性一般都产生G01直线插补命令,而没有圆弧插补。。。代码当然就大了

看看相关的软件能不能输出G02G03指令,这样文件肯定小很多

网友:
我试过最大的G代码是16M,专业机只是在读取代码时久了点,运行了21个小时后最终把工件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