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内部晶振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18):
pic16F676,内部晶振,用T1定时器定时50us为一次中断溢出,输出100us的方波,用示波器看出来周期有200us。误差怎么这么大呀,pic的内部晶振这么不准,我写OSCALL= 0X3F,校正也不行,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谢谢

网友:
        MOVWF   W_TEMP          ;保护现场

        SWAPF   STATUS, W

        MOVWF   S_TEMP

        CLRF    STATUS

        BTFSS   PIR1,   TMR1IF  ;判断是否是TMR1中断

        GOTO    OTH_INT         ;不是则转而判断其他中断

        BSF     STATUS, RP0

        BTFSS   PIE1,   TMR1IE  ;同上

        GOTO    OTH_INT

        BCF     STATUS, RP0

        MOVLW   0xCD

        MOVWF   TMR1L           ;这一条语句重装载TMR1L的初值

        DECF    TMR1H

        .

        .

        .

------------------------------------

上面是能最快重新装载TMR1L的写法,CPU响应中断至少2周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要12周期后才能重新装载TMR1L的值,而0xCD(16)=-51(10),那么当内置振荡器准确的时候,TMR1的溢出周期也至少是51+2+12=65(μs),振荡器再不校准使得频率偏一点,很容易就接近100μs了。

网友:
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你进了中断服务程序后多久之后才装载的TMR1L和TMR1H的值?

网友:
内部时钟校正不是你写进去多少,而是直接读寄存器最后一个地址,那里存放着出厂时4M时钟校验值,然后写入内部时钟校正寄存器。某些编程器擦写会擦掉这个值(程序寄存器最后一个地址)。因此要保证时钟准确就不能擦除最后一个单元。

楼主:
我初值是TMR1H = 0xFF;TMR1L = 0xcd; T1控制寄存器是 T1CON = 0x00;1:1分频内部时钟呀,Fosc/4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
不要怀疑是内部晶振不准,可以肯定的是你自己那里没有弄明白。你仔细查一下你的初值和你的分频是否搞错了。PIC的T1好像还有前分频和后分频。

网友(2009-06-12):
PIC大多内部是RC震荡吧,好像不是“晶振”只能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