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F9222的晶振电容如何确定?【恢复】

楼主(2008-12-18):
我用的晶振负载电容20p, 晶振电容应该是多大?
我选22p好像有问题, 有时不能启动.

网友:
换个晶振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晶振的起振电容大小是根据晶振去配的,不是根据单片机配置。所以NEC的数据手册上没有写电容大小,这个可以根据常规经验去用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情况不好,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