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太贵,一点伺服的资料,有兴趣的一起整整啊。 【恢复】

楼主(2008-12-18):
买了个松下200W的交流伺服电机来炼手,要是能用在雕刻机上就没浪费了。

MR-E(三菱伺服选型手册)ourdev_549683.pdf(文件大小:11.56M) (原文件名:MR-E.pdf)

编码器4倍频线路 (原文件名:编码器四倍频电路.gif)

本贴被 liu24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18:47:45.

楼主:
我的交流伺服还在画板  上些参考资料

本贴被 liu24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8,16:37:12.

网友:
大家能否用个简单得实例来解析,说明一下伺服电机的驱动过程呢?

我手头刚好买了个东明电机的小伺服电机,有A、B信号输出,如何解析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如何将其控制?上图“编码器4倍频线路”怎么控制电机得转动呢?

网友:
我明天上图吧,2倍频不需要晶振就,异步逻辑应该就可以,我做了几块,正在测试

我的方法是对相差信号二倍频后使用双沿触发的计数器计数,如果只有普通的单沿触发的计数器,可以用两块,一块计上升沿,一块计下降沿,然后相加即可。

网友:
用CPLD+有源晶振可以搭电路,生成1倍频、2倍频、4倍频,也可以与计数器联用,成为绝对值编码器的模式,以便单片机后续处理。

EPM240只要10元,比专用四倍频省钱。

【9楼】 h2feo4 无机酸:

我用100M(或50M的时钟),对测量没有任何影响,还可附加其它功能。因为2500ppr的编码器运行在3000rpm,其四倍频后的脉宽也只有1/50/2500/4=2us,对于5ns门延迟的CPLD来说,是小菜一碟,没有问题。

网友:
9楼能不能给个电路看看,呵呵

网友:
楼主,4倍频芯片别买QA740210,我买过,那个公司卖相当贵,60左右一片,而且是打磨后贴上标签,后来我又找到另外一种芯片:sj0210,30块钱一片。两个芯片资料都一摸一样,我估计SJ0210应该是正宗的,片子上都有型号,非打磨的

网友:
老刘,是想自己做交流伺服驱动器。

网友:
to 【8楼】 liu2416

晕,你的所谓“四倍频”原来是干这个用的,搞这么复杂,还要时钟?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而且你用了时钟的话就等于限制了速度,而且会导致占空比随速度变化

用两倍频+双沿触发,或者四象限方式吧,分辨率是一样的,只用几片74就解决了,不需要专用芯片,也不需要时钟,输出占空比只取决于输入信号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13:08:47.

楼主:
4倍频线路是用在伺服驱动器上的 我如果有伺服驱动器就不用做了。A/B相差90°的输出信号加上2500P/R的分辨率4倍频后也有10000了

三菱的新出的编码器标称17位的那种也是倍频过后的分辨率

网友:
关键是先要把原理弄出来.

网友:
打广告近期将推出山寨版直流伺服,这个仿制要简单点。

网友:
我手上有块欧姆龙的MC221伺服模块,RMB12000 能直接解释G代码运行

可惜只能接伺服,手头上有的伺服都是大家伙。。。

网友:
标量伺服的话的确和步进电机区别不大,只不过多了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

倍频电路没什么意义,一般的伺服器都有电子齿轮

位速联控、速矩联控比较难

例如以规定速度达到规定位置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22:10:44.

网友:
其实用起来和步进一样

倒是运动PLC加伺服,以通讯方式控制好玩一点。

直接可以多轴插补什么的

如果直接G代码解释就完美了

还是我理解错了?楼主要做伺服?

本贴被 zhou_198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8,21:18:37.

网友:
看看。这是个大工程。不比步进驱动器,遍地都是山寨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