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雕刻机的几个建议,尤其第二条,很容易实现也很重要。 【恢复】

楼主(2008-12-19):
(1)翻版对位:可以采用传统双销钉定位,只需把拿下来的覆铜板翻面后重新固定到销钉上,直接加工无需针对另一面图形进行对位。

(2)集成吸尘装置:电路板刻制机进行钻、铣加工时,吸尘系统的作用就是通过连接到主轴头上的吸尘管路,立即将产生的粉尘、碎屑从加工头处吸走,以免其影响深度限位装置正常工作,并保持环境卫生。

(3)Z向实时补偿,保证刀具切入基采一致性,克服由于板材翘曲而产生的局部刻的深或者浅的问题。

本贴被 gong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9,08:17:25.

网友:
CD光盘不也存在这种伺服器?参考下CD的伺服设计?

网友:
那看来还不如去找块金属基板的PCB,不过对阿莫的雕刻机要求又高了哦

网友:
有一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1.解决高低不平的问题,要精确测量较难,换一种思路就是想办法将其加密固定在工作台上,用真空泵吸住它。

2.用真空泵,同时可以解决积屑的问题。

网友:
迟些时候,我整理一下资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这里为可以为雕刻机设计一个插件,作为一个选装的部件来提供.

如果可行的话,这个插件完全开源.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09:52:30.

网友:
粗略的说一下,因为与客户签定过协议.使用的是ADI的一款传感器.体积可以做到U盘大小,重量也就是几十克.成本在100以内.

精度控制在1MM以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大型的设备,不象这个雕刻机那么小巧.

网友:
在这么小的雕刻机上做Z轴的实时补偿有点难度.我们在大型的等离子切割机上做过实时补偿.最核心的地方是要使用传感器测量喷头与切割物体之间的距离.

网友:
是不是用个能随着雕刻刀移动的,压住那个PCB这个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能?你即使监测到PCB的翘曲,但是你加工的时候它可能还会因为刀的压力而下陷啊

网友:
PCB表面的高度有啥好方法反馈?

应该要求很高

PCB的变形也就0.1~0.2mm左右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23:03:36.

网友:
Z轴信号还是保留着,只是Z绝对零点由PCB表面的高度来决定,动态伺服一下。

网友:
【6楼】 armok 阿莫

(3)Z向实时补偿,保证刀具切入基采一致性 ,

我们有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想法,不过估计是比较可行的:

在雕刻PCB时,将Z轴的信号从电脑中切断,换成我们外部的Z轴控制。

外部的Z轴控制使用光栅尺这类能精确控制Z轴的深度的方法,可以在弯曲的表面上雕刻出一致的深度。

--------------

这个方法很好啊,确实可以解决很多不平整的问题!

网友:
貌似,正常的Z轴信号里除了抬刀信号外也没有其他信号啊......你其实是要在抬刀信号之外,加上补偿信号...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合理?

网友:
在雕刻PCB时,将Z轴的信号从电脑中切断,换成我们外部的Z轴控制。

切断了Z轴你怎么控制抬刀?

网友:
(3)Z向实时补偿,保证刀具切入基采一致性

有个简易可行的办法:用双面胶把PCB粘到工作台上(可以垫一个很平的过渡板),上面再压一块平板(例如10mm厚的浮法玻璃)用能承受的最重压上去,24小时后雕刻,估计平整度可以达到要求。

仅供参考,后果自负。

楼主:
期待着看老莫怎么处理积屑,及其对雕刻精度和粗糙度的影响

楼主:
第二条,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管子,吸尘器用户可以自己买,这个功能很好啊。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