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TCP/IP学习笔记-ETHERIF协议【恢复】

楼主(2008-12-19):
ETHERIF.C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ETHERIF.C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include "..\TCPIP\TCPIPmem.h"

#include "..\TCPIP\IP.h"

#include "..\Netif\etherif.h"

#include "..\Netif\ARP.h"

#include "..\TCPIP\Netif.h"

//===========================================================================

/* call output to put a packet from IP layer to device. After

  Ip layer selected a device, it use output to send this packet.

  MemHead contain a packet and Netif tell dirver which netif it

  is. NOTE:MemHead->pStart point to pIPHead

return:

  TRUE: send successfuly.*/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EtherOutput=以太网数据链路层发送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MemHead=缓冲控制块指针

//        *NetIf=网络接口设备队列指针

//    DestIP=目的IP 地址

//  出口参数:

//    BOOL=TRUE (发送成功) FALSE (发送失败)

//===========================================================================

BOOL EtherOutput(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struct SNetIf DT_XDATA* NetIf,IP_ADDR DestIP) REENTRANT_SIG

{

  /* next host to receive the packet in rout */

  DWORD NextIP;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结构体指针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 pEtherHead; ETHERIF.C

  //  缓存控制块指针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p;

  //  缓存控制块中得到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指针位置

  //   入口时 MemHead  的.pStart 域指向 IP 数据报文位置

  pEtherHead =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

    (MemHead->pStar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 if DestIP in this subnet ... */

  // ????????????????????????????

  if ((NetIf->NetMask & NetIf->IPAddr) == (NetIf->NetMask & DestIP))

    NextIP = DestIP;

  else

    NextIP = NetIf->GateWay;

  /* find Ether addr of NextIP */

  //  查找 NextIP 对应的网卡物理地址

  if (ARPFind(pEtherHead->DestAddr,NextIP) == FALSE)

  {

    /* send a arp query */

//---------------------------------------------------------------------

//  如果 ARP  高速缓存表中未找到 NextIP,则调用 ARPQuery  发送程序发送一条

// ARP  广播。其中在 ARPQuery  程序中已经填写好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报文和 ARP

//  报文。 ARPQuery  如果申请内存成功,则返回缓存控制块指针,否则返回 NULL。

//---------------------------------------------------------------------

    if ((p = ARPQuery(NetIf,NextIP)) != NULL)

    {   //  如果发送 ARP  广播时申请内存成功

      //  调用网络接口设备队列的发送指针函数,发送 ARP 数据包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

      (NetIf->Info))->send(p->pStart,sizeof(struct SARPPacke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MemFree(p);    //  释放缓存控制块

    }

  }

  else

  {

//---------------------------------------------------------------------

//  如果 ARP  高速缓存表中找到 NextIP,则 pEtherHead->DestAddr  中存储

//  NextIP 对应的以太网物理地址。

//---------------------------------------------------------------------

    /*  fill ehter header, DestAddr already filled in ARPFind */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ScrAddr 域=以太网源物理地址

    //   网络接口设备队列指针中获取以太网源物理地址

    MemCopy(pEtherHead->ScrAddr,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Addr,ETHER_ADDR_LEN);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type 域=数据帧类型

    //   以太网帧类型=IP 数据包 ETHERIF.C

    pEtherHead->type = htons(ETHER_TYPE_IP);

    //   注:以太网目的物理地址已经在调用 ARPFind  程序时填写到

    //  pEtherHead->DestAddr 中。

    /* send the packet. packet lenth is less than MemHead size */

    //  调用网络接口设备队列的发送指针函数,发送 IP 数据包

    return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send(

      pEtherHead,(WORD)(MemHead->pEnd - (BYTE DT_XDATA *)pEtherHead));

  }

  return FALSE;

  /* free MemHead when it is acked in tcp model */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periodically.Get a packet from specific

device. If there is a packet, call NetIf->Input to do more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EtherInput=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接收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NetIf=网络接口设备队列指针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EtherInput(struct SNetIf DT_XDATA * NetIf) REENTRANT_SIG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  缓存控制块指针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pEtherHead;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指针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p;           //  临时缓存控制块指针

  /* if there is a packet to deal with */

  //  如果以太网网络接口设备接收到数据包

  while ((MemHead =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recv())

    != NULL)

  {

    /* Note, pStart point to EtherHead */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指针 EetherHead  指向数据包数据链路层位置

    pEtherHead = (struct SEtherHead DT_XDATA *)(MemHead->pStart);

    /* which packet type */

    switch(ntohs(pEtherHead->type))    //  分析数据包帧类型 ETHERIF.C

    {

      case ETHER_TYPE_IP:        //  IP 数据包

      /* before pass to IP layer, let MemHead->pStart point

      to IP header */

        MemHead->pStar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 pass to IP layer for more dealing */

      //  将缓存控制块指针的 pStart 域指针指向IP 首部

        IPInput(MemHead);           //   调用 IP 数据包接收子程序,

        break;

      case ETHER_TYPE_ARP:            //  ARP 数据包

//--------------------------------------------------------------------------

// ARPInput  程序中如果接收到 ARP 请求报文,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首部信息,然后

//  填写 ARP 应答报文,并返回 MemHead;如果接收到 ARP 应答报文,填写 ARP 高速缓存表,

//  然后返回 NULL。据此通过返回值可确定是接收到 ARP 请求报文还是 ARP 应答报文。

//--------------------------------------------------------------------------

        if ((p = ARPInput(MemHead,NetIf)) != NULL)

        {

          /* a arp reply need to be send */

          //  接收到 ARP 请求报文后,发送 ARP 应答报文

          //  调用网络接口设备发送函数指针发送 ARP 应答报文

          ((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NetIf->Info))->send(

          p->pStart,sizeof(struct SARPPacket)

          + sizeof(struct SEtherHead));

          MemFree(p);

        }

        /* 'MemHead' is freed in ARPInput() */

        break;

//---------------------------------------------------------------------------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支持三种数据包。而一般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只支持IP 数据包和

//  ARP 数据包,不支持 RARP 数据包(RARP 数据包针对无盘网络工作)。

//---------------------------------------------------------------------------

      default:

        /* unknown packet type free */

        MemFree(MemHead);

    }

  }

}

//=============================================================================

/* ethernet device init */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注     释:李清林

//  日     期:2008 年3 月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ETHERIF.C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  程序名称:EtherDevInit=以太网数据链路层网络接口设备队列初始化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pDevice=以太网数据链路层设备指针

//       EtherAddr[]=网卡物理地址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发送指针函数

//     BOOL (DT_CODE * send)(void DT_XDATA *buf, WORD size)

//        以太网数据链路层接收指针函数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DT_CODE * recv)()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EtherDevInit(struct SEtherDevice DT_XDATA * pDevice,

  BYTE EtherAddr[],

  BOOL (DT_CODE * send)(void DT_XDATA *buf, WORD size) REENTRANT_SIG,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DT_CODE * recv)() REENTRANT_SIG) REENTRANT_MUL

{

  //  网卡物理地址拷贝到以太网数据链路层设备驱动结构体指针.Addr 域

  MemCopy(pDevice->Addr,EtherAddr,ETHER_ADDR_LEN);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设备驱动结构体指针.recv 域

  pDevice->recv = recv;

  //  填写以太网数据链路层设备驱动结构体指针.send 域

  pDevice->send = s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