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TCP/IP学习笔记-缓存控制块链表POOL【恢复】

楼主(2008-12-19):
TCPIPmem.C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TCPIPMEM.C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日     期:2008 年4 月

//  注     释:李清林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学专业

//==============================================================

#include "..\GloblDef\GloblDef.h"

#include "..\TCPIP\TCPIPmem.h"

/* buf for all tcpip packet */

//  缓存区域

static BYTE DT_XDATA TCPIPBuf[TCPIP_BUF_SIZE];

/* end of the chain */

//  指向缓存区域的尾控制块指针

static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DT_XDATA MemHeadEnd;

//  指向缓存区域的首控制块指针

static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DT_XDATA MemHeadStart;

/* free memsize can use */

//  空闲缓存尺寸

static WORD DT_XDATA FreeSize;

//=============================================================================

//  日     期:2008 年4 月

//  注     释:李清林

//  注     意:所有的英文注释为原作者添加,中文注释为■李清林添加。

//  程序名称:MemInit=内存缓冲控制块初始化子程序

//  功     能:整个缓存区域被分配给一个控制块,其中首指针 MemHeadStart

//            指向整个缓存区域首地址,尾指针 MemHeadEnd  指向整个缓存区

//            域结束地址,净负荷(空闲空间)=缓存区域-内存控制块结构

//            体占用尺寸。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MemInit() REENTRANT_MUL

{

  //  指向缓存区域的首控制块指针

  MemHeadEnd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TCPIPBuf + TCPIP_BUF_SIZE);

  //  指向缓存区域的尾控制块指针

  MemHeadStart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TCPIPBuf; TCPIPmem.C

  /* at inital there is only a buf block. value in

  mem head is as following */

  //  仅仅将缓存区域初始化成一个存控制块

  //   首控制块指针的 pNext  域指向尾控制块指针

  MemHeadStart->pNext = MemHeadEnd;

  //   首控制块指针的 pPre  域指向首控制块指针

  MemHeadStart->pPre  = MemHeadStart;

  //   首控制块指针标记为未使用

  MemHeadStart->used = FALSE;

  //  空闲尺寸=缓存区域-每个缓存控制块结构体占用尺寸

  FreeSize = TCPIP_BUF_SIZE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

/* allocate a buffer size of size, and set pStart to the start of buffer,pEnd

to end of buffer.Also decrease FreeSize. */

//  日     期:2008 年3 月

//  注     释:李清林

//  注     意:所有的英文注释为原作者添加,中文注释为■李清林添加。

//  程序名称:MemAllocate=缓冲控制块分配内存空间子程序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size=分配空间尺寸

//  出口参数:

//      SMemHead=分配空间的缓存控制块指针

//----------------------------------------------------------------------------

// MemPlayloadSize = (BYTE DT_XDATA *)(MemHead->pNext) -

//                   (BYTE DT_XDATA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分析:由于在嵌入式系统中缓存区域必须是一段连续的空间,因此缓存初始化

//  后,整个缓存区域被分配给一个控制块,此时首指针 MemHeadStart  指向整个

//  缓存区域首地址,尾指针 MemHeadEnd  指向整个缓存区域结束地址。首指针的

// pNext  域指向尾指针,因此通过(BYTE DT_XDATA *)(MemHead->pNext) -

// (BYTE DT_XDATA *)MemHead-sizeof(struct SMemHead))即可知道缓存链表净

//  负荷。

//----------------------------------------------------------------------------

//  注:本 TCP/IP 协议栈采用的内存分配方法完全类似于 MSDOS 操作系统的 MCB。

//  即所有的内存由内存控制块串连起来,。

//----------------------------------------------------------------------------

//好象 MemHead =  大的缓存控制块分解后的分配的缓存控制块指针

//    NewMemHead =  大的缓存控制块分解后的剩余缓存控制块指针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Allocate(WORD size) REENTRANT_SIG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MemHead;    //  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 TCPIPmem.C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NewMemHead;   //  缓存控制块分配指针

  WORD MemPlayloadSize;                   //  内存净负荷

  /* search though the mem blocks */

  //  循环遍历缓存控制块

  for (MemHead = MemHeadStart ; MemHead != MemHeadEnd;)

  {

    /* if unused and mem playload size> size, select it. */

//---------------------------------------------------------------------------

// (1). MemHead->pNext =

// (2). MemHead =

// (3). sizeof(struct SMemHead) =  结构体占用尺寸

//  如果链表当前项标记=未使用 AND  链表当前项的净负荷>=  待分配尺寸

//---------------------------------------------------------------------------

    if (MemHead->used == FALSE && (MemPlayloadSize = (BYTE DT_XDATA *)

       (MemHead->pNext) - (BYTE DT_XDATA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size)

    {

      /* if MemPalyloadSize  - size> sizeof(struct SMemHead) create

      a new SMemHead at the excess memory leaving for later usage */

      //--------------------------------------------------------------

      //  如果链表当前项分配完 szie  后还有剩余

      //--------------------------------------------------------------

      if (MemPlayloadSize - size> sizeof(struct SMemHead))

      {

        //  缓存控制块分配指针 NewMemHead  指向分配空间的首址(跳过

        //  结构体自身占用的尺寸),由于采用控制块形式的链表,因此

        //  分配 size 尺寸的内存时,必须至少需要

        // size+sizeof(struct SMemHead)长度。

        //---------------------------------------------------------

        //

        //---------------------------------------------------------

        NewMemHead =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BYTE DT_XDATA *)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size );

        /* link into link chain */

        NewMemHead->pNext = MemHead->pNext;

        MemHead->pNext    = NewMemHead;

        NewMemHead->pPre  = MemHead;

        if (NewMemHead->pNext != MemHeadEnd)

          NewMemHead->pNext->pPre = NewMemHead;

        /* set new mem as unused */

        //  新分配内存控制块标记=未使用

        NewMemHead->used = FALSE;

        /* decrease FreeSize: playload of MemHead and the head of NewMemHead */

        FreeSize -= (BYTE DT_XDATA *)(MemHead->pNext) - TCPIPmem.C

              (BYTE DT_XDATA *)MemHead;

      }

      //--------------------------------------------------------------

      //如果链表当前项分配完 szie  后刚好合适

      //--------------------------------------------------------------

      else

      {

        /* decrease: playload of MemHead */

        FreeSize -= (BYTE DT_XDATA *)(MemHead->pNext) -

          (BYTE DT_XDATA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 set pStart */

      MemHead->pStart = (BYTE DT_XDATA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MemHead->pEnd  = MemHead->pStart + size;

      /* set as used */

      MemHead->used = TRUE;

      return MemHead;

    }

  }

  return NULL;

}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TCPIPMEM.C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日     期:2008 年4 月

//  注     释:李清林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程序名称:MemFreeSize=回收内存缓存控制块到链表

//  功     能:本子程序采用操作系统的回收方式,回收内存缓存控制块。

//  入口参数:

//       MemHead=内存缓存控制块指针

//  出口参数:

//      无

//==============================================================

void MemFree(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MemHead) REENTRANT_SIG

{

  //  内存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待合并指针的前一指针)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MemHeadMergePre;

  //  内存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待合并指针的后一指针)

  struct SMemHead DT_XDATA * MemHeadMergeNext;

 TCPIPmem.C

  /* set used flag to false */

  MemHead->used = FALSE;   //   标记 MemHead=未使用

  /* inc FreeSize the size of playload of 'MemHead'*/

  //  空闲尺寸+= ?????????????????????

  FreeSize += (BYTE DT_XDATA *)(MemHead->pNext) -  (BYTE DT_XDATA *)MemHead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if pNext or pPre is a unused memblock, merge with it */

  /* find the two MemHead going to merge */

  //  如果 MemHead  的前驱指针未使用,则将前驱缓存控制块合并成一块。

  //  如果 MemHead  的后驱指针未使用,则将后驱缓存控制块合并成一块。

  if (MemHead->pPre->used == FALSE) //  如果 MemHead  的前驱指针未使用

  {

  /* note: if MemHead == TCPBuf, MemHead->pPre == MemHead, but it is not a problom */

    //  内存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指向 MemHead  的前驱缓存控制块

    MemHeadMergePre = MemHead->pPre;

  }

  else

  {

    //  内存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指向 MemHead  自身

    MemHeadMergePre = MemHead;

  }

  //  如果 MemHead  的后驱指针未指向结尾指针 AND  后驱指针未使用

  if (MemHead->pNext != MemHeadEnd && MemHead->pNext->used == FALSE)

  {

    //  内存缓存控制块临时指针指向 MemHead  的后驱缓存控制块

    MemHeadMergeNext = MemHead->pNext;

    /* MemHead of 'MemHead->pNext' will be free. Free size inc*/

    FreeSize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else

  {

    MemHeadMergeNext = MemHead;

  }

  /* merge is necessary? */

  if(MemHeadMergePre != MemHeadMergeNext)

  {

    /* merge. that is del MemHeadMergeNext from the chain */

    MemHeadMergePre->pNext = MemHeadMergeNext->pNext;

    if(MemHeadMergeNext->pNext != MemHeadEnd)

      MemHeadMergeNext->pNext->pPre = MemHeadMergePre;

    /* will MemHead of 'MemHead' will be free? */

    if (MemHead != MemHeadMergePre)

      FreeSize += sizeof(struct SMemHead);

  }

} TCPIPmem.C

//==============================================================

//  嵌入式 TCP/IP 协议栈 MSC51 专用版

// TCPIPMEM.C

//  作     者:南开大学-李章林

//  日     期:2008 年4 月

//  注     释:李清林

//  声     明:英文注释由作者李章林添加,中文注释由■李清林添加。

//        转载时请保留上述信息。

//  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数字系/应用数字专业

//  程序名称:MemFreeSize=获取内存缓存控制块空闲尺寸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无

//  出口参数:

//     FreeSize=内存缓冲控制块空闲尺寸

//==============================================================

WORD MemFreeSize() REENTRANT_SIG

{

  return FreeSize;

}

楼主:
有关缓存控制块方面的知识参照:清华大学 严蔚敏著的《数据结构》有关“动态存储管理”方面的知识。

   --------

   |       |

   | 头指针|----->-------------------                    ----------------

   ---------      |   内存控制块     |------> ... -----> | 内存控制块   |

                  --------------------                   -----------------

                  |                   |                  |              |

                  |    内存存储区域   |                  |  内存存储区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