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个到,顺便庆大家推荐一款无线路由器,符合一下要求的【恢复】

楼主(2008-12-19):
1:信号要比较强的,因为我家是类似四合院的格局,我和我哥不在一栋房子里,两台电脑之间大概隔了7或者8堵墙,中间院子的距离,加起来得几十米吧,向下嘛,所以比较老火。

2:要能够限制每台接到路由器上网的电脑的速度

3:性价比高些的

谢谢先

再次感谢

网友:
那么远的距离就不要用无线了,几百块的普通路由应该都吃不消的。还是弄条长一点的网线吧

楼主:
上去上去~~~~~~~~~~~~~~~~~~~~~~~

网友(2009-02-27):
汗!  隔了7、8堵墙 。。。  先考虑用网线把你俩房子之间的这段传输搞定 然后用无线路由桥接 能控制流量的 性价比高的 考虑下 TPLINK 941N 三天线的

网友:
那么远可以买两台无线路由,一台拿来路由,一台拿来中继,比买多天线的成本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