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怎么才能用乐高NXT控制器控制大功率的马达?(马达电压12V就可以了)【恢复】

楼主(2008-12-20):
我想自制一个底盘,用12v的减速电机驱动,利用乐高NXT控制器驱动,使之能够精确在地上转动。

因为乐高NXT的马达已经自带了角度传感器,可以很精确的调整马达转动的度数。但是光用NXT控制器的电源供电驱动不了12v的马达。

所以在这里想请教高手怎么实现?最好讲得仔细些。我的邮箱是:fadairen@hotmail.com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的确如此。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
坛子里有NXT的原理图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小提示,输出的1、2脚是PWM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