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rmok一下关于普通控制箱的方向控制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2-21):
请问armok 目前控制箱上的上、下、左、右方向控制按键有没有同时工作的功能,比如左、下一起按下后主轴是45度往左下角移动吗?要是能行我就自己DIY个4维方向开关(大型游戏机上的那个摇柄)这样手动操作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
阿莫先生:

是准备送个给你玩玩的.

楼主:
另外这个X、Y轴的移动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端到端滑动需要多少时间?

第一时间订一台,满足我的应用会再追加二台

网友:
当然有机械限位和原点开关.

楼主:
不错,看来我那4维方向开关是可行了,我基本上是不用电脑控制,完全手动。

另外这个X、Y轴的移动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端到端滑动需要多少时间?

Z轴上有没有限位开关啊?

本贴被 yjpvap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01:18:17.

网友:
sh-3w-cp-1-windows (原文件名:sh-3w-cp-3.gif)

搞个这个试一试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自动找工作原点分左右行程开关的.

从左边找和从右边找都不同.

以后有兴趣再加不迟.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01:34:45.

网友:
【9楼】 armok 阿莫

-----------------------------

有机械限位和工作原点.一个轴可装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