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的雕刻机测试平台 (图) 【恢复】

楼主(2008-1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干劲挺足,再快点更好了

网友:
用数字电路搭接的测试电路,我有兴趣看看阿莫是怎样处理步进电机加速曲线的? 等待开源的那一刻。。

网友:
今天上来无聊,正好看到这个帖子,就研究了一下。

引用【21楼】的相关数据:

上面的数据显示:已经连续测试了52小时21分钟。X轴测试了3376个回来,Y轴1991回来,Z轴15408回来。

这台机器行程是:我们的普通型JJ的行程是210 × 155 × 30 mm

好了,来做算术题了。

测试时间:52小时21分钟 = 3141分钟

X轴移动距离:3376回来 × 155毫米 = 523280毫米

Y轴移动距离:1991回来 × 210毫米 = 418110毫米

Z轴移动距离:15408回来 × 30毫米 = 462240毫米

由此得出以下数据:

X轴移动速度:166毫米/分钟

Y轴移动速度:133毫米/分钟

Z轴移动速度:147毫米/分钟

以上数据纯属算来玩玩的,实际意义不大,但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呵呵,分析一下:

1. 因为是移动龙门所以Y轴负重比较中,所以Y轴移动速度比X轴的慢一点。但是Z轴负重应该是最轻的,不知道为什么测试的时候Z轴速度反而是最慢的。

2. 这个测试速度不知道有什么参考意义没有?应该是空载运行的速度吧,42电机24V驱动的话,移动速度可以达到1000毫米/分钟以上,而测试的时候选择一个比较慢的速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猜测是因为1000毫米/分钟只是空载运行的速度,实际雕刻时是达不到的,测试的话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选择了一个雕刻PCB时比较可能使用的速度。

PS:控制箱那个外壳不错,希望等销售雕刻机零配件的时候能单独购买。记得阿莫说过即使一个螺丝都会有报价的,我还真想买几个配件,希望价格不会太贵。

网友:
阿莫:

这个测试不如在一段距离上往复运动,非常接近但不要触碰两端的行程开关。

这样如果雕刻机是正常的,不会碰到两边的开关。如果碰到了,说明有问题了,立即停机报警,我觉得这样才能达到测试的目的,能来回运动并不能保证其没有出过错误,比如丢步严重也会不停来回运动。72小时太长了,有个几小时无故障,就足以说明质量了。

如果要求更高一些,连接一个光栅尺或其它精密测量工具,在运行5000个来回后测量一下和初始值的距离差别,在误差范围内就属合格,否则要仔细查找原因。

建议面板上安装一个温度显示器,显示负载最重的那个轴(如果电机型号相同,驱动龙门那个就是)的温度情况,以免驱动板有故障烧毁电机。

我的话虽然逆耳,但确是苦口良药,会事半功倍。

Friendz

网友:
有点意思了

网友:
非常好,一定要订购

网友:
国内一知名数控机床老总来给我们讲学时说:如果在加工过程中死机,光是为了加工材料,客户就会找你拼命。

呵呵,说的有点过,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网友:
没有使用单片机,均使用HC数字IC设计。

为什么不使用单片机呢?

网友:
   不错,对阿莫的JJ越来越有信心了。

网友:
   深夜了,还是顶一下阿莫

网友:
不错,越来越精彩!

网友:
强就一个字!

网友:
阿莫是个大淫才

网友:
如果使用单片机,可编程的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
配套产品出来了... 好啊

网友:
这个不开源吧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了

网友:
我是望眼欲穿啊。。。。。一月一号怎么哪么慢哈。。。。。。。

网友(2009-04-16):
.mark  很有借鉴价值!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