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51单片机开发板/USB数据采集板,采用TLC2543 12位AD芯片,高精度5V基准电压,扩展12

楼主(2008-12-21):
    我做的51单片机开发板/USB数据采集板,此板除了具有传统的51单片机学习、开发板功能之外,还在保持板子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采用TLC2543 12位AD芯片,

高精度5V基准电压,扩展128K sram内存,支持labview串口波形显示和虚拟仪器开发。

    板子的实际图片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这块开发板/数据采集板相对于一般的51学习板,具有的特点如下:

1、内置自恢复保险丝,有效保护电脑USB接口和板子上的硬件资源

2、采用TLC2543 12位AD芯片。采用过采样技术,12位AD分辨率可提高到16位AD分辨率(本开发板已经实现)

3、高精度5V基准电压。即使在采用USB电源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稳定的高精度 5V基准电压

4、扩展128K sram内存。可存储大量的传感器采集数据;或者运行RTOS系统

5、同时支持ks0108不带字库的12864LCD、st7920带字库的12864LCD。支持液晶背光的打开和关闭

6、采用PL2303HX USB转串口芯片,支持STC 89系列单片机,仅用1根USB线就可以完成ISP程序下载,波特率达到115200b/s

7、内置光强传感器、热敏电阻(NTC 10K)温度传感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并支持自动识别常见的外置传感器模块

8、支持labview软件开发、串口数据波形显示和虚拟仪器开发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22:07:42.

楼主:
这是我用labview做的简单的数字电压表,测试开发板上的TLC2543的5V基准电压,结果是:4.9987V,如下:

测量结果非常稳定,只有小数点后的第4位在“7”和“8”之间跳动。

采用过采样技术,从12位AD分辨率提高到16位AD分辨率。从上图可以看出,labview接收的串口数据是:0xFFEF,即:65519,按照16位分辨率计算,测量的基准电压是:(65519 / 65536) * 5 = 4.9987V,与labview的计算结果符合。。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00:14:38.

网友:
设计得不错

但在这里要搞AVR是最好的

玩这个的人是最多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购买你的板,但是联系不上你...QQ也没反应...

楼主:
这是ST7920带字库12864 LCD显示的红外解码:

楼主:
支持KS0108不带字库12864、ST7920带字库12864。

这是KS0108不带字库12864 LCD显示的主菜单:

网友:
To 8楼:看楼主的签名啊

To 楼主:

  P10把128K的SRAM分为了2页,一页64K。P10 = 0时,选择的是低64K SRAM;P10 = 1时,选择的是高64K SRAM。

   在往SRAM写入文件后,需要在keil程序中设置一个变量,“记忆”数据已经写到哪一页了。这个变量可以储存在SRAM的最后几个字节中,或者储存在DS1302的RAM中。下次要写入文件时,只要读出这个变量的值,就知道SRAM已经写到哪一页了。

   我们在SRAM中写入文件时,需要加上文件头标志码、以及文件结束的标志码,以区别不同的文件。所以,在读出SRAM中的文件时,只要分别在低64K SRAM和高64K SRAM中查找文件头就可以了。文件的位置可能在:低64K、跨越高低64K、高64K。

   如果我们再增加一根IO口线,可以扩展256K SRAM;再增加一根IO口线,可以寻址512K SRAM,不会发生冲突。

============================================

非常谢谢!关键是置标志位

近段时间玩RTOS,对变量的位置比较敏感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这块板哪里有卖? 价钱如何呢?

网友:
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搞labview好找工作吗?

楼主:
   P10把128K的SRAM分为了2页,一页64K。P10 = 0时,选择的是低64K SRAM;P10 = 1时,选择的是高64K SRAM。

   在往SRAM写入文件后,需要在keil程序中设置一个变量,“记忆”数据已经写到哪一页了。这个变量可以储存在SRAM的最后几个字节中,或者储存在DS1302的RAM中。下次要写入文件时,只要读出这个变量的值,就知道SRAM已经写到哪一页了。

   我们在SRAM中写入文件时,需要加上文件头标志码、以及文件结束的标志码,以区别不同的文件。所以,在读出SRAM中的文件时,只要分别在低64K SRAM和高64K SRAM中查找文件头就可以了。文件的位置可能在:低64K、跨越高低64K、高64K。

   如果我们再增加一根IO口线,可以扩展256K SRAM;再增加一根IO口线,可以寻址512K SRAM,不会发生冲突。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21:40:31.

楼主:
   一般的学习板没有以上的特点功能的,欢迎比较。也很少见到有支持labview上位机软件开发的。

   这块开发板的12864液晶显示的串口数据波形如下:

   在labview软件中显示的串口波形如下:

  labview程序的源代码如下(需要labview 8.2以上版本):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电路图,不错,价格也实在,比较难得的可以跑RTOS的板子

请教个问题

SRAM的高位地址线A16是用P10控制的,51只能寻址64k,不知道在程序中使用高地址的64K SRAM的时候如何避免与低64K 地址冲突,如何在Keil中设定?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1,18:39:58.

楼主:
labview最新的版本是8.6,NI(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在2008年8月1日发布。请参考NI公司的官方介绍:http://www.ni.com/labview/zhs/

网友:
的确不错

Labview好多年没玩了,不知到进展好什么程度了

网友:
就是一般的学习板吧!

楼主(2009-02-03):
这是开发板的8通道数据采集的演示界面(界面没有美化):

楼主:
这是采集到的相对湿度数据的线性拟合曲线,拟合方程是:f(x) = 0.19x + 58.04: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00:01:50.

楼主:
这是我给深圳某公司做的数据采集器软件界面,波特率是:460800,并支持视频录制和播放:

网友:
有了程序(软件),什么样的板子,就是自己手工在面包板上做出来的,都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没有了程序(软件),再好的板子,即便比LZ的板子好十倍的材料来做,也无法实现跑灯的功能.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个先!

网友(2008-12-30):
主菜单很酷啊

楼主:
上传TLC2543的驱动程序,经过反复测试,程序很好用:

/*******************************************************************/

/*

/*   tlc2543驱动程序

/*

/*******************************************************************/

//TLC2543接口定义

//sbit CLK   = P1^3;        //时钟口线

//sbit ADR   = P1^2;        //地址输入口线

//sbit OUT   = P1^1;        //数据输出口线

//sbit CS    = P1^0;        //片选口线

//由于测量数据为上一次转换的数据,故第一次测量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void read2543(uchar port)

{

  uchar i;

  CS = 0;                          //设置片选为低. CS下降沿开始转换和传送过程

  CLK = 0;                         //清I/O时钟

  ad = 0;

  _nop_();                         //为了减小CS输入端的噪声引起的误差,内部电路在CS下降沿后响应控制输入信号之前要等待一个设置时间。在最小的CS设置时间(1.425us)消逝之前,不要输入地址

  _nop_();

  for(i = 0;i < 12;i++)

  {

    ad <<= 1;                      //ad:12位AD数据

    if(OUT)                        //OUT:数据输出口线。在第一个输出数据位之后的每个后续位由后续的CLOCK时钟下降沿输出

      ad |= 0x01;                  //在使用CS时钟的传送,第一个输出数据位发生在CS的下降沿

    ADR = (bit)(port & 0x80);      //ADR:地址输入口线. DATA INPUT在前8个时钟的上升沿被移入器件.在前8个时钟之后,DATA INPUT便无效

    _nop_();

    CLK = 1;                       //CLK:时钟口线,以产生时钟上升沿

    _nop_();

    CLK = 0;                       //CLK:时钟口线

    port <<= 1;

  }

  CS = 1;

  ah = ad>> 8;

  al = ad & 0xff;

}

楼主(2009-02-03):
17楼的程序是TLC2543的驱动程序,过采样技术实现16位AD分辨率的程序只在开发板DVD资料光盘中提供。16楼的数字电压表就是采用过采样程序实现的。

22楼的数据采集器labview软件界面是给公司项目的商用产品上使用的,涉及商业用途,不便提供代码,抱歉。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23:38:43.

网友:
【17楼】 wyb4993 冰凌科技:

并没有使用【楼主位】所述的:

2、采用TLC2543 12位AD芯片。采用过采样技术,12位AD分辨率可提高到16位AD分辨率(本开发板已经实现)

楼主:
   usb转串口PL2303HX的速度比普通串口快多了,普通串口的最高波特率是:115200(即115.2Kbps),PL2303HX的可编程波特率是:75bps~6Mbps,具有512字节可调的双向数据缓存。我现在使用460800的波特率,比普通的115200快4倍。

   经过测试,在460800波特率下收发数据非常稳定,没有丢失一个数据。下载128KB的SRAM数据只需要5秒。

   用usb转串口芯片提高波特率到460800后,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直接发给labview显示和保存,不必先存储在SRAM中。这样可以实现无限采集和存储(只要您的硬盘足够大)。

本贴被 wyb499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3,23:35:11.

网友:
usb转串口速度太慢了,做数据采集

网友:
好东西,楼主的图纸用什么打开?

网友:
看来玩单片机还是结合上位机好玩,呵呵

楼主:
回24楼:1楼的电路图是pdf格式,用Adobe Reader就可以打开。

网友:
楼主,你的上位机软件我打开看了,
要打开 文本文件,才能显示你上传的那个图形
这就是说它不是自动的,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另外
这个上位机软件能任意修改程序,这样怎样发布给用户啊?。我是菜鸟

网友:
我们论坛不允许广告。不过楼主上传了较多的技术资料,COOL !

COOL 帖子是允许广告的。 也请楼主尽量的将多些资料,如测试代码打包上传。谢谢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阿莫的支持!谢谢!

楼主:
回27楼:2楼的是labview源代码程序,如果需要,可以打包成setup安装程序发布给用户的。

只有labview专业版才能发布setup安装程序,制作的方法如下:

楼主:
大家可以到NI官方网站下载labview最新的8.6评估版:http://www.ni.com/labview/zhs/

然后用以下注册机,就可以把8.6评估版变为labview 8.6中文专业开发版了(嘘,,,不可让NI知道):

网友:
所有带串口通信的开发板,不管是8位机,16位机,32位,ARM,DSP等等,甚至用CPLD,FPGA作出来的,都可以支持LABVIEW,也同时可以支持VB,VC,等等支持串口通信的编程软件.

网友:
楼主用这个板子结合labview做了上下机,而不该强调支持labview

网友(2009-03-12):
上位机^^^^我的心痛

网友:
学了好久了,还是没有头绪,这个VC呀,可把我给搞坏了!!

楼主:
本USB数据采集板已经成功应用在深圳某工厂的流水线上,PC机上的labview软件运行稳定,效果很好。

为了与普通的51学习板区分开,本板将定位在专业的数据采集板卡上,采集板上的键盘、LED灯和液晶接口等都将为数据采集而设计。而市面上不开源的数据采集卡都不便宜,NI的采集卡更是很贵。

楼主:
本数据采集板的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801f4b9207d37171f2c7327e55dfb94&x_id=0db1

深圳东泰电子是我们的USB数据采集板的代理商,地址是:深圳华强北赛格广场2531柜台,联系人:黄先生,13600429839。深圳的朋友也可以到以上柜台购买。

以后我们将不会推出这种兼学习用的数据采集板,即不会卖代码,而采用我们公司多年来开发的laview数据采集软件,界面更加友好,功能更多,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网友:
我是初学。买了一块这个板,请问怎么用USB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1、请务必安装本光盘提供的PL2303HXA驱动程序,通过“inf”或“setup”方式安装都可以。
   通过其它途径或者网上下载的其它的PL2302HX驱动程序,并不保证完全适用,可能会出现连接不上、波特率很低等情况。
   如果安装了PL2303HX的其它驱动程序,请先卸载后,再安装以上提供的驱动程序。

2、请正确选择PL2303HX芯片生成的虚拟串口号,才能正确下载程序。一般PL2303HX虚拟串口号不在COM1,请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号。

网友:
可能是PL2303HX的BUG造成的.

网友(2009-04-19):
我正需要

网友(2009-06-04):
一直在学习labview,楼主够强!!!

网友:
说到底还是不是USB直接驱动的。还是先转串口的。晕。这个USB不是你这个板的强项吧。

网友:
这个板的强项是最简单的用LABVIEW软件本身来读数据.

网友:
我看了楼主的电路图,的确有新意,最强项不只在labview方面,例如:
1、同时支持ks0108不带字库12864和st7920带字库12864。现在市场上的51开发板,还没看到有同时支持这两种常见液晶的
2、采用12位11通道的串行AD芯片。一般的开发板只是ADC0809 8位并行AD芯片
3、高精度5V基准电压。这个功能一般的开发板是没有的了,都是直接用USB电源或7805的输出做基准电压,误差很大,测试不准确。而且楼主用的是MAX232充电泵芯片2脚的9V电压来获得5V基准电压,设计确实巧妙
4、扩展128K SRAM芯片。这个功能一般开发板也是没有的,我见过有51开发板扩展了32K SRAM(HY62256)的,但卖得很贵
5、PL2303HX USB转串口芯片。这个对于低速的数据采集足够了
6、NTC 10K热敏电阻,labview温度波形显示
7、过采样技术的运用,提高AD测量值的分辨率和数据的稳定性
。。。

当然,支持labview上位机开发,也是板子的一大亮点。可能ywl0409 老黄牛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但我还没看到市场上有51单片机开发板有此功能的(包括伟纳的51开发板)。这么简单的labview上位机数据采集功能,为什么大家不去实现呢?

我已经有了其它公司的51开发板,但楼主的51开发板还是带给了我很多新意。支持!

网友:
to【58楼】 bltc
任何一个带串口的开发板都可以支持labview上位机开发

网友:
to 【59楼】 dreampet 原野:
是的,任何一个带串口的开发板都可以支持labview上位机开发,但有多少个51开发板的开发者去实现了呢?

这就象说:任何一个人,都“支持”成为世界首富,都“支持”成为李嘉诚,但有多少个人去“实现”了呢?

网友:
如果说一个板子上所有可能的应用都要去开发板的开发者去实现
那不是还需要提供VB、VC、Delphi的上位机程序?
那你买开发板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回楼上,我不是卖开发板的.
按照您的说法,以后做开发板的人就简单了,只提供裸板,宣传“支持”某些功能,甚至宣传“支持”所有功能(单片机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只是不提供源程序和资料去“实现”罢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
开发板提供多少外围器件,侧重什么方向,那是由开发者决定的,并且根据板上配置提供基本的例程。
但开发板能做什么应用,是由购买者决定的,同样一块开发板,可以只是用来跑流水灯,也可以做成一个MP3

楼主从事与数据采集与Labview开发的工作
他的开发板和其它传统的51开发板相比多了12位的AD,因此他提供了通过Labview采集数据的例程
你可以说他“支持labview上位机开发”,但你不能因此说“我还没看到市场上有51单片机开发板有此功能的(包括伟纳的51开发板)”

网友:
市场上任何一个带串口的开发板,光有硬件上“支持”labview上位机开发,但没有配套的源程序来“支持”,即没有相应的软件来“支持”,这样可以说这块板“支持”或“实现”了labview数据采集功能吗?

就象某个人要买mp3,商家却拿了一台电磁炉给他,说这电磁炉的板子“支持”mp3功能,却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软件,您会认为这台电磁炉是mp3吗?
就象某个人要买开发板,商家只提供裸板,但什么程序或资料都不提供,却说这块板“支持”了很多功能,包括labview开发,这样的开发板您会买吗?

一句话,市场上的任何51单片机开发板,光有单片机硬件上对某功能的“支持”,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软件来“支持”,不能说是“支持”或“实现”了某功能。

网友(2009-07-10):
请问各位大侠谁用过AD7366,12位串行AD转换芯片啊?请多指教

网友(2009-09-24):
问下楼主,下位机和上位机的数据传输是具体怎么完成的,我也在做数据采集也用单片机和labview,比如传送10000的数据!两者的协议是怎么定的呢!具体的现成的程序有吗??谢谢

网友(2009-11-27):
jixia a  a 我想买 怎么联系啊

网友:
这个能否做成产品?

网友:
3、高精度5V基准电压。即使在采用USB电源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稳定的高精度 5V基准电压
----------------------------------------------------------------------------------
敢问楼主,在使用USB电源的情况下,你如何使一个高于5V的电压通过电阻滑落到LM4050上,产生高精度的基准电压?
个人认为,使用USB口供电,要产生高精度+5V,同时把电磁噪声屏蔽好,难于登天。

楼主:
在使用USB电源的情况下,MAX232的第2脚有9V的稳定电压,9V通过1K电阻加到LM4040A50上,可以产生5V基准电压

网友(2009-12-28):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向楼主致敬,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0-08-06):
mark,刚好用到TLC2543

楼主:
最新的STM32版本的USB数据采集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5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yb4993&bbs_id=9999

STM32开发板/USB数据采集板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7261291195

网友(2011-03-29):
回复 楼主:
大家可以到ni官方网站下载labview最新的8.6评估版:http://www.ni.com/labview/zhs/
然后用以下注_册机,就可以把......

mark labview 8.6

网友:
数据采集开发板

网友:
不错啊,讨论很激烈啊,学到很多东西啊!不过怎么收藏这个主题啊!每次看到好贴不能收藏下来,太郁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2011-07-17):
很好很强大,mark

网友(2011-12-14):
轻轻的顶你一下!

网友:
这个板好就好在于有LABVIEW配合,支持

网友(2012-01-15):
好强大的资料!标记学习!

网友(2012-05-08):
是个好东东

网友(2012-10-09):
不错是不错 就是有点贵哦!

网友:
标记下,回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