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1):
现在在做一个关于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需要到20M以上的距离,不过传输的东西相对简单,这下有个问题,之前我以为只要将发射时,将红外发射头置1一定的微秒,然后置0一定微秒,不断地发送,就能让接收得到,但后来我看好多都说要38KHZ载频,不知,那个是否是必须的?如果我用单片机一直按一定高低微秒发送,能否也达到这样的结果??发射电路是否真的只要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接收的一体化红外头真的能直接连到单片机?我用的是激光红外发射头.

请大家教下我这个迷途小羔羊吧.

网友:
红外头能直接连到单片机,红外发射与接收的距离可以达到25M,能正常工作,不过这已经是民用级里面最高的了,我建议你买时一点要在一个厂家配套的买,还有你对环境干扰的程度要求高不高,如阳光,附近有没有强热源啊....等等,有很大的影响的,4楼的提议是可行的,本人亲自做过试验,但是当时实测距离很短,用电视机的遥控器却可以达到20米,就没再做555的研究,干脆就使用了电视机的遥控器,功能多,现成的遥控又便宜(3.5元一个遥控器,20个控制键),让51解码就行了,只是先前的对码工作是艰难的,如果只取个高低信号,就不用对码了,让它一个劲的发射就行了。如果使用单片机做发射也是可以的,我做过试验,发现把频率调在38K赫兹时距离很近,我实测电视遥控器的发射头频率是100多HZ与38KHZ的混合,后把单片机发射频率调到100HZ发现距离很远(我用不着,就没做具体研究了)。一体化接收头有这个特点,无论我发射的波形占空比是多少,接收头的输出波形的占空比都很小很小,但输出电平幅度足够,与电源电压一致,一体化接受头电压一般是2.5V--5.5V,有些具体要看生产厂家是多少了,这应该跟我所使用的一体化接收头有很大的关系。接收头的输出脚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引脚,当然经过100欧电子偶合一下要好些,低电平有效,再就是红外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安装位置很重要,超强抗干扰的接收头也不是万能的,并且价格还要贵一倍,要超过2元了(民用级)

网友:
38k的振荡用555来做吧,4脚的使能正好用来调制,输出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红外发射管就好了。

网友:
【3楼】 sunyouyuan 前辈,能不能指导一下小弟啊?小弟也在做紧。在发射数据时,用c51应该怎么编码啊?38载波能用51定时器做吗?

网友:
我刚做过学习型红外控制。38KHZ肯定是要的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如果1是必须,那么2也可以?按一定频率发射能否取代载波?

网友:
1、38-40KHZ载频是必须

2、可以

3、可以

4、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