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通用51示例C代码 【恢复】

楼主(2008-12-22):
从NewMsg Tech下载的代码,原封不动,按下按键就发送,随即转为接收,做两个同样的,发送机按键后接收机LED亮表示接收成功。

楼主:
近期淘宝上9元热卖的模块,“淘宝超值宝贝推荐”版面上有相关贴子,我买了10几片,呵呵~~插针是2.0的比较麻烦~~我原理图上的针脚排列是按这个来的。

本贴被 avenbb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02:38:42.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不错,呵呵,就冲你寒冬腊月半夜发贴的精神,怎么着也得顶一下了!

网友:
好人呀,顶起来!

网友:
 我也想購幾片,但在淘寶上找不到.能不能幫忙提供一個鏈接?

网友:
LS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2653&bbs_page_no=1&bbs_id=9999

好帖小顶下

网友:
顶.无线的东西很有意思.

网友(2009-04-22):
无线的东西啊,要学习的,谢拉

网友(2009-09-14):
发现你程序中的一个问题
//接收方通道硬件地址
unsigned char TxAddress[]={0xcc,0xcc,0xcc,0xcc};为什么定义四个字节????????

#define ADDR_W       0x10   //0x10=2 字节      //发送/接收地址宽度(单位:Bit)   这里说的是两字节?????????

void nRF24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TxBuf[])
{
        int i;
        unsigned char variable2;
        CE=1;
        Delay100();
        for (i=0;i< (ADDR_W/8);i++)//写入接收地址(按字节对齐)
                     ------------------ 这里只发送了两字节  ???????????????????????????
        {
                variable2=TxAddress;
                ByteWrite(variable2);
        }
        for (i=0;i<(DATA1_W/8);i++)//写入需要发送的数据(按字节对齐)
        {
                variable2=TxBuf;
                ByteWrite(variable2);
        }
        CE=0; //CE 置低使发送有效
        Delay100(); //时钟信号高电平保持
        Delay100();
}
所以我认为这里TxAddress[]应该只定义两字节就够用了  多余的浪费了
楼主以后改别人的代码最好仔细的分析一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21楼】 sxndwg 莫名

“楼主以后改别人的代码最好仔细的分析一下!!!”

//-------------------------------------------

我认为说话应该有理有据,既无经济利益,又无潜在危险,也没有残害他人的主观故意,我为什么要“仔细分析”,都说了是抄的,我就是给打个下手,让您不必Ctrl+C/Ctrl+V,爱看不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0-04-07):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2653&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2010-07-14):
下载下来测试下,希望OK哦

网友:
看了下手册,nRF2401和nRF24L01确实是两种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