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OSCPUUsage时只是0【恢复】

楼主(2008-12-22):
高手帮帮忙吧,我在#define OS_TASK_STAT_EN           1  已经初始化了,可是就是读不出值啊?

网友(2009-09-08):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读出的OSCPUUsage值一直是0

网友:
在任务中加入一个OSStatInit();
详细请看:
http://203.208.37.132/search?q=cache:8dnFnMyB62UJ:www.embeddedsoft.cn/news-detail.aspx%3FId%3D156+%E4%B8%BA%E4%BB%80%E4%B9%88OSCPUUsage%E6%80%BB%E6%98%AF%E4%B8%BA0&cd=1&hl=zh-CN&ct=clnk&gl=cn&st_usg=ALhdy28j8BFaTu3xqwANg-gHpz2pbtJE9w

网友(2011-04-09):
老帖照顶,我也刚移植UCOS范例1出现这个现象,我的原因每个Task延迟太短了,CPU只运行了前5个高优先级任务,后面的任务得不到运行,所以任务切换次数也很低。所增加延时到2ms,就可以看到现象了。  但是不明白使用率怎么是0...因该是100%吧,延迟2ms后是70%,10ms后世27%。

网友(2012-09-24):
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3-05-23):
我的也是!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吗!

网友:
刚刚解决了!自己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