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0N通讯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2):
我用的是SC 09传输线将FX0N与PC机连接起来,请问双方能进行数据交换吗?

网友:
可以

USB-SC09-FX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 RS422 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

编程电缆适用于三菱 FX2N/FX1N/FX0/FX0N/FX0S/FX1S/FX3U…… 等编程口为 MD 8F 圆形插座的 FX 系列 PLC ,并可替代 FX-232AW 通信模块。

USB-SC09-FX 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SC09-FX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其它通信参数使用默认设置,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

网友:
这跟线应该可以吧,我用的是自己做的串口线到232板上可以用.

网友(2009-05-09):
可以的,就看你的编程方式是怎么样的。是PLC主动还是PC主动。

网友(2009-08-19):
fxon编程电缆怎样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