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摩托低音炮...【恢复】

楼主(2008-12-22):
电路板是从我们家的奇声音响弄下了....分两个部分

1.音量控制

2.功率放大

现在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

1.原来输入是25V交流电   大家都知道摩托是直流12V的....怎么改下能行...麻烦给详细的帮助...我是新手

2.那的音量控制的烧坏了....剩下功率放大那一个了...我接上三根音频线加上电源可以用..但是不能控制音量...只有在MP3控制..

  我现在想在自己弄一个万能板设计一个可以控制主音和重低音的板....谁能给我电路图啊...

先谢谢看帖的朋友再说....THANK

楼主:
主要想弄个重低音控制...毕竟是做低音炮吧...

网友:
大多数的功放12V下也能工作,不过输出功率大大减小;DC/DC干扰太大了,再加一块12V电池?低压功放一般都用BTL输出来提高功率。

弄个音量电位器在输入端就能控制音量了吧,重低音可以用运放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