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m3中标明当前模式是handler还是thread的寄存器是哪个?谢谢:)【恢复】

楼主(2008-12-22):
或者说,cm3里面,是如何获知当前模式是handler  OR   thread?

thx

本贴被 wofan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2,15:09:59.

网友:
我也没试过,但通过读取当前的异常号应该可以判断:如果异常号非0,则正服务于某个异常,必然处于handler模式,否则必然处于thread模式

如果工作深入到这种程度,可能要多看一些关于调试的章节。在《Cortex-M3 TRM》中讲得更细一点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cm3的仿真器,所以需要了解它的具体内部架构,所以还是想和向各位达人请教,cm3 CPU内部机制里,是如何标明当前mode是handler OR  Thread的?

PS: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版块以前的文章,满喜欢这里的氛围的,版主辛苦了。。。

网友:
如果使用MDK,可以如下图来看

IAR应该也有相关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