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用的笔记本上的LGR18650锂电,它的放电倍率是多少C?谢谢!【恢复】

楼主(2008-12-22):
问一下,我用的笔记本上的LGR18650锂电,它的放电倍率是多少C?谢谢!

网友:
长时1C-2C,短时4C.

网友A:
【2楼】 cw628

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对C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首先,C不是放电电流。放电电流大并不代表C大。

C是指放电率,是和电池的容量有关系的。C=(放电电流)÷(电池容量)

单只18650电池放电率是1~5C,那么三只并联其放电率仍然是1~5C。

因为虽然三只并联后放电电流大了3倍,但是电池容量也大了3倍。所以放电率不变。

举个例子:1Ah的电池,用1A电流放电,就是1C;用10A电流放电,就是10C;用100mA电流放电就是0.1C。

三只并联后,容量增加为3Ah,如果放电电流也增加为3A,那么放电率仍然是1C。但是此时可以对外提供的电流大了三倍。

另外,

∵(电池容量)=(放电电流)×(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C)=1

楼主:
单节18650是1300mah的,如果我采用3并联能否达到10C的放电倍率?

网友:
18650应该是钢壳或者铝壳的锂离子电池,放电率不会很大,据我所知差不多1~5C最多了。

高放电率的场合一般都用锂聚合物电池,标到30C的都有,不过我实际测试过的电池里面最大的可以达到差不多20~22C。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2楼】 cw628

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对C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正解 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