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三只1.2A的四线白山电机,A3977驱动30V供电,电源功率多大适合?(答案在18楼,70W)

楼主(2008-1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更具现实性,该实验可如此做:

1.电源可调,先输出=35V。

2.在电源的负端和“驱动器和电机”间串入0.2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采样电阻两端并电压表及示波器(示波器用直流挡)。

3.驱动步进电机于1.低速往返 2.高速往返 3.停。读数并记录示波器波形。分析波形。

4.将电源调到20V,重复3。

我们将看到:

1.低速往返时的电流远小于2.5A。

2.高速时电流变大。

3.停时小一倍(半流)

4.电源调到20V时,各电流均变大约 35/20=1.75倍。

本贴被 elder6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08:42:24.

网友:
可从能量守恒角度讲。

也可将驱动器比作降压式开关电源,步进电机比作开关电源的负载。...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对不起,我现在血压很高。不便打字。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步进电机的电流虽然是2.5A,但电压较低的,不是24V或30V。 24或30V是供应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经过驱动器给步进电机的是2.5A电流,电压会较低。

---------------------------------------------------------------------------

阿莫,把步进电机的电流和电源提供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混为一谈的,不是少数人。

你既然讲了,就讲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实际是测试了多长时间,单纯是锁相状态,三个电机的总电流有多大,多长时间后变压器的发热才明显。实际工作时,变压器的温升如何。变压器是60W还是60VA

网友:
如果选用开关电源,在主轴电机和开关电源之间增加一个启动升压延时电路,即主轴电机的启动不是一下子冲到额定电压而是从0v逐步升到额定值。像上面阿莫测试的结果,升压时间有3-5秒应该就能控制主轴电机不超额定电流。(几块钱一个75N75,几毛一个光耦,一个mcu的引脚就够了,完全可以集成到控制箱上)。

有点类似于交流电机的降压软启动。

我有个朋友是专业做电源的。(他们产品主要供航空)回头我可以咨询他一下。

网友:
只要保证变压器是真材实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确实有硅钢片含量掺假的,发热量很大),希望产品快点上市

网友:
变压器还是余量大点好,时间长了会热,电路里加过流超时保护,启动瞬间的电流很大保护电路不动作,如果正常工作时过流超过一定时间就切断电源

网友:
50-60W 的使用功率用100W 应该够了。想知道那个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但是理论_功率应该是 24 * 2.5 *3  = 180W,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是否测试了所有情况,估计用各种驱动频率测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不同意变压器供电会比开关电源不安全的说法,处理得好都没有问题,处理得不好都有问题。只是开关电源的效率远比传统电源来得高这是不争的,包括楼上说的用料省。

网友:
那变压器做到80w,留点余量比较好

网友:
现在开关电源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体积重量都有优势,变压器要是做到100w可是有一定分量的,变压器是比较可靠,但也有因为潮湿霉变短路的情况

网友:
变压器其实也并不是一定比开关电源可靠

至少一个合格的开关电源有ce 3c ul等认证,说明他的保护功能已经比较完善了 至少各种保护都是有的

而变压器呢? 二次侧短路过流后漆包线发热,会导致漆包线漆皮烧毁,然后使匝间短路,产生更大热量,最坏情况整个变压器烧毁甚至火灾

so

慎重阿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啊,春节前可以么,雕刻机加电源还有刻刀,小钻头之类是否全可以配齐,还有和电脑怎么连接,如何把protel的图刻成电路板,是否会有详细的教程啊,十分期待。。。。。。

网友:
armok 阿莫,还在测试电源啊,还以为全部OK了马上可以下单了呢。

网友:
阿莫,我从未碰过步进电机,不是专家,确是初学。

我是基于“普通物理学”的原理来推理和分析的。

你上面讲述的过程不很严密,“步进电机上的电压是7.8V”的结论若改成“相当于步进电机上的电压是7.8V”,还马马乎乎。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

在停时,无机械能输出,电源输出的功率若为35*0.3=10.5W,最终将变为热能耗散掉,只能在驱动器和电机上。

电机上的热能,只能消耗在绕组的电阻上。

若绕组的电流固定,(电阻肯定是固定的)电机的发热大致是常量。

(之所以是“大致”,是因为不太严密。因为发热取决于电流的有效值,是i^2*r在时间上的积分。)

网友:
觉得阿莫一开始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而且预留的余量在不大幅增加高功耗附加设备的情况下是非常充分的。最重要的是传统变压器的瞬间抗过载能力比开关电源要强很多,设计值5A的开关电源,瞬间电流过载立刻就会保护,但传统变压器可以承受一定时间内的强过载(不考虑电压跌)。而且对于主轴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用传统变压器更经济一些。

网友:
电机绕组电流的测量较麻烦,要加电流传感器。

因非地,不拟用示波器,用电阻采样,阻值要小,否则不能反映实际。

“为更具现实性,该实验可如此做:”是指,因为本来我们关心的就是电源的电流大小,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
这样测出来的,只是35V电源的电流。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