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决定,雕刻机的LED照明方案,是使用螺旋管单灯照明,或是环形照明? 【恢复】

楼主(2008-1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A莫的JJ大尺寸的普通型是不是也算是第一批?或者说普通型的大JJ算第二批,但配置、用料和第一批相同。只是价钱不同?

本贴被 h62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6:48:14.

网友:
阿莫害人哪!

第一批幅面太小,郁闷中!

强烈要求两种幅面同时出!!!

网友:
环形灯照明设计啦!!!!!!!!!!!!!

原因很简单,以后要扩展吸尘设备,吸尘设备感觉是必须的,不然我妈会杀了我的!!!!但是吸尘设备的设计一般都是外挂的,因为容易调整位置,所以如果照明也用螺旋设计 那就有点乱了!!!

网友:
感觉简单就好,反正不是必须的

网友:
环形灯好看又实用,阿莫对美观要求这么高,这个不用投票了

网友:
建议作为选配件吧.毕竟那个LED灯不是必须的.

网友:
等着订单号令。

网友:
如果包含在2500的龙门上,当然要环灯,如果因为这个增加售价,建议作为选配件

网友:
环行灯好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
建议作为选配件,可以让用户两选一或都选,呵呵

网友:
小心灰尘把灯盖上

网友:
要不把环装在螺旋管头上?不过感觉有点不结实……

目前来看环灯的位置有点高,如果刀比较短的话,夹头的阴影可能无法消除

网友:
单灯,环形灯上高端机器

网友:
高端用环灯,低端可以不用,但可保留升级可能或留单端灯的位置。

网友:
喜欢环形灯照明

网友:
这东东不是每次都要用,且和雕刻质量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会选现有的,简单实用就行

网友:
用台灯照射也一样

网友:
个人观点喜欢主轴下方环灯照明,因为无影,仅供参考

龙门架底部有三个孔,估计是一边装了两个轴套

原来是直上直下的,而且只有两个孔的宽度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13:11:45.

网友(2009-07-10):
使用环型灯,I am sure

网友:
偶喜欢环形灯照明,环形灯比那个单灯靓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