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怎样将负电源转换成正电源?望大侠们不吝赐教。【恢复】

楼主(2008-12-23):
如题:怎样将负电源转换成正电源?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1楼】 aozima 残剑饮血:电源的地和系统的地是要连在一起的哈,反着接要不得。

回复【2楼】 zengjianwen110 :能具体介绍一下你说的那个转换电路吗?(要求:-40V 转换成 +12V,电流能达到2A)

网友:
ye  可以啊你也可以加一个转换电路啊

网友(2009-03-29):
运算放大器

网友:
平方,积分,开方, 麻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