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11 的IO口能接多少个HC595或HC165?【恢复】

楼主(2008-12-23):
由于IO口不够,想用串行芯片来扩展,不知道将8个HC595和8个HC165接在LM3S的一个SPI口上能否驱动得了.

网友:
要注意SPI方式,SCK驱动能力有限,

我用LPC2103驱动2片165,4片595都不行,

不得已改成IO模拟spi才可以

楼主:
AVR或51的IO口驱动能力比LM3S要强

我主要考虑到的是其IO口的驱动能力.肯定不是随便想连多少就多少的.

象sclk连了16个片子的输入,相当于接了16个小电容,不知道驱动的速度如何?

网友:
575这类片子是级连的,只要刷新的速度够,连多少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没问题,用51都可以。

我也正在用这个片子,SPI 7.5M读FLASH 。

本贴被 eiglx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17:27:03.

网友(2009-04-07):
不行就驱动一下好了

楼主:
由于担心SCK的驱动能力问题,就用了74HC04两个反相器并联作SCK的输出驱动,共驱动8片165和8片595。
实测使用SPI最高12.5MHz的频率,SCK波形有些过冲,数据还是能正确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