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结构体定义的一些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3):
最近学习Gorgon Meducer贡献的PS2协议的文件

请教关于RD_UseBits.h里面结构体定义的一些问题

*   8位变量位映射  *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YTEBIT;

这个结构体中

BIT1:1是啥含义,没有找到下一层的宏定义了,0:1中冒号是啥意思?C里面没见到这个定义  /*此问题已经解决*/

我理了一下宏

# define SET_BIT8_FORMAT(Addr)     (*((volatile BYTEBIT *)&Addr))

# define DDR_PC1     DDRC_BIT.BIT1

最终展开为   (*((volatile BYTEBIT *)&DDRC)) .BIT1

DDRC加&取址符也不是很明白,DDRC本身定义已经是地址了啊  /*此问题还是不明白*/

这个是RD_UseBits.h文件里建议用的 # define PORTA (*((volatile char *)0x3b))  没有用&取址符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00:02:54.

楼主:
DDRC本身定义不是地址,DDRC是地址里面的东西

***********************************************

是不是啊,我从m169def.inc文件翻出来的

.equ  PORTD     = 0x0B

.equ  DDRD      = 0x0A

.equ  PIND      = 0x09

.equ  PORTC     = 0x08

.equ  DDRC      = 0x07

.equ  PINC      = 0x06

.equ  PORTB     = 0x05

.equ  DDRB      = 0x04

.equ  PINB      = 0x03

.equ  PORTA     = 0x02

.equ  DDRA      = 0x01

.equ  PINA      = 0x00

DDRC明明是个0x07地址啊,地址里面的东西?

网友:
to 【9楼】 robinyuan

    你看错文件了,请打开iom48v.h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
DDRC本身定义不是地址,DDRC是地址里面的东西,(*((volatile BYTEBIT *)&Addr)) 这里的Addr是变量,所以要加&,所以(*((volatile BYTEBIT *)&DDRC)) .BIT1是正确的,而# define PORTA (*( (volatile char *)0x3b) )这里的0x3b是一个常数。

注意在强制转换前有个*噶,说错了的话大家别K我喔-_-!

楼主:
宏定义最终展开为   (*((volatile BYTEBIT *)&DDRC)) .BIT1

DDRC加&取址符不理解,DDRC本身定义已经是地址了啊  /*此问题还是不明白*/

这个是RD_UseBits.h文件里建议用的 # define PORTA (*((volatile char *)0x3b))  没有用&取址符

Gorgon Meducer 可否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to 【4楼】 gliet_su

    眼见为实……

网友:
据说位域编译出来的汇编大,不知真假。

楼主:
接受楼上的BS,赶紧搜索了一通,发现。。。。

唉 我只学过C的皮毛,所以......

贴出来,对自己一个交代

理解C语言位域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 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 两种状态, 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一、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

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 可采用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者直接说明这三种方式。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data;

说明data为bs变量,共占两个字节。其中位域a占8位,位域b占2位,位域c占6位。对于位域的定义尚有以下几点说明:

1. 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例如:

struct bs

{

unsigned a:4

unsigned :0 /*空域*/

unsigned b:4 /*从下一单元开始存放*/

unsigned c:4

}

在这个位域定义中,a占第一字节的4位,后4位填0表示不使用,b从第二字节开始,占用4位,c占用4位。

2. 由于位域不允许跨两个字节,因此位域的长度不能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8位二进位。

3.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这时它只用来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是不能使用的。例如:

struct k

{

int a:1

int :2 /*该2位不能使用*/

int b:3

int c:2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位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类型, 不过其成员是按二进位分配的。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00:04:01.

网友:
把C语言从头到尾看一遍,OK?

楼主:
最终展开为   (*((volatile BYTEBIT *)&DDRC)) .BIT1

DDRC加&取址符也不是很明白,DDRC本身定义已经是地址了啊  /*此问题还是不明白*/

这个是RD_UseBits.h文件里建议用的 # define PORTA (*((volatile char *)0x3b))  没有用&取址符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00: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