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C单片机外部中断和RB1口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3):
我写了一个程序,其中用到PIC16F876A单片机的外部中断。

我的测试程序是外部下降沿中断,使用一个按键把RB0口置低,这样进入中断。当进入中断后,把RB1置高就可以了。

但是在测试中发现,RB1口仅仅是出现一个高脉冲,然后 又回到低电平了。

想不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主程序

void main()

{

  OPTION=0X00;                //INT 引脚的下降沿触发中断

  TRISB=0X01;                //B口高七位为输出,RB0为输入

  INTE=1;                        //INT 外部引脚中断允许位

  GIE=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1;           //使能外部中断

  RB1=0;

  while(1)

           {

        }

  }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INT(void)

  {

   if(INTE && INTF)     //判断是否为外部中断

     {

                INTF=0;

                RB1=1;    //RB1仅仅出现了一个窄的高脉冲,就又恢复为低电平了,怎么回事呢?

     }

   }

本贴被 frmngi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19:42:39.

楼主:
对,是看门狗造成的。我几天前检查出问题了,忘了来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是不是SLEEP,或者看门狗造成的,你只在主程序里RB1=0;程序只执行到这里才能把RB1至零

楼主:
不会吧,AD口默认应该是RA口

网友:
RB口有可能与AD口冲突了,有AD的PIC默认上电状态为AD。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