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4K的程序要4分钟,NEC像这样的开发工具,已让很多人止步了【恢复】

楼主(2008-12-23):
下面是在网上找到的,得技通对用户的一个回答。使用的ISP,就是FT232的电路的那种。下一个4K的程序要4分钟.

原文 : http://www.aaa.cn/HTMManager.aspx?WWWID=221

FT232的下载线就已死了,还有什么意思. AVR 的并口ISP 10钞可能就行了。

用uPD78F0730 下载线,我用过下9222大约30~60秒,我们免强接受,但这个IC没有地方卖。

南中国最大的IC交易网上也只有一家卖,还不知有没有货

http://www.hqew.com/Web/Public/Buyer/ICStockSearch.aspx?keyword=uPD78F0730

搞MCU开发,静电/目标板问题,很容易用坏开发工具的。这种用电子胸牌改的ISP,要买也买不到.

MINICUBE2 800多,就更不用说了,发热量大。还常听到NEC QQ郡里的人说烧了1,2个了,还没得修.

本看好的一款性价比高的MCU,就被这些开发工具给搞砸了。

本贴被 lgl_debu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23:17:10.

楼主:
我很大的怀疑F92xx系列是用一种类SPI接口下程序,NEC的人又懒得改硬件,就用RS232的0x00,0xFF的115200的字节来做位处理,烧程序。

用并口不是很好吗?真搞不明白.

网友:
我前段时间按照NEC网上资料做了一个简易编程器,试过对upd78F9222和upd78F0511A编程也不成功(很多网友也是),我发过很多邮件给NEC的技术支持和NEC代理的技术人员请求帮忙,但他们不是说没用过这种简易编程器不会处理的就是根本不理不睬,我怀疑他们什么多不懂,你们要支持时可能只能掉本应用手册给大家,到了问点异常问题时他们就哑了,哈哈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说实话,NEC的开发工具确实太烂了啊!

那么高性价比的芯片却没有一套好的开发工具!真是可惜了!

网友:
LZ图中的那个9234下载板,电路是从NEC AF/SP-1上改过来的

NEC简易烧写器也没有LZ说的那么慢,我测过烧录9234,烧一整片8K用了2分10秒,这是AF/SP-1烧78K0S的通病!但烧78K0速度就快多了!

uPD78F0730这款IC在国内没有销售

据NEC的人说这款IC内部电流过大,具体哪部分电流过大没达到设计要求也没有说

当然如果有人承认uPD78F0730的设计缺陷也要的话,NEC还是愿意卖的,只是不承担后果罢了!

毕竟有钱赚又不承担后果的生意谁会不做嘛.....

网友:
【3楼】 ssyniuej

 那现在好,冬天哪,发热量大点是优点,可以用来暖手啊,我就挺冷的,要不楼上送我几个暖手?

================

1. 说老实话,我有3个

2. 虽然也是别人免费送的,可就是不能再送人,谁让领导看得紧呢

网友:
【5楼】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

 "也没有一楼说的那么严重"

我一楼好像没说什么????

楼主:
至少要一个像样ISP 可以给用做的吧!没有做的也要有可以买到的在100以内的ISP 吧! MSP430的2系列用的是一线总线,没办法DIY,利尔达买的USB JTAG,IC成品要100~200的,只买50多。他们重在IC推广而不在开发工具挣点小钱。可NEC 的MINI2呢?

........

网友:
也没有一楼说的那么严重,你说的那几款低档烧写器是存在烧写慢的问题,所以NEC一直也不鼓励用,NEC到目前为止,这类不太实用的烧录器都是免费送。

MINICUBE2用久些的确会发热,但不用影响性能啊。这款仿真器能仿真和烧写8位到32位尽百款芯片,对于一般公司而言,也很实用啊。

网友:
我准备自己做一个。

研究了好长时间了,觉得用STC出的双串口IC,完全可以,STC的用22M时钟,完全可以输出8M的PWM信号。

网友:
那现在好,冬天哪,发热量大点是优点,可以用来暖手啊,我就挺冷的,要不楼上送我几个暖手?

网友:
1. 正在用MINCUBE2

2. 发热量的确不小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用过AF SP-1,没这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