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LPC2368在27元的2.4寸液晶上跑通了UC/GUI的GUI-Demo【恢复】

楼主(2008-12-23):
[分享]用LPC2368在27元的2.4寸液晶上跑通了UC/GUI的GUI-Demo

买了27元的液晶,琢磨了一阵,用LPC2368在液晶上跑通了UC/GUI的GUI-Demo,由于没有液晶的说明书,目前的驱动效率很低,uc/gui运行速度不理想。

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前段时间在淘宝网上买了60多块钱的液晶,一直都没驱动起来,这个液晶的驱动芯片是ssd1289,我开始先用s64的IO口模拟,没搞出来,不知道一般的这种液晶支不支持STR912或其他ARM的总线时序。

网友:
楼主,一定要公开这块27元的液晶哪里买到的啊

网友:
楼主,那个液晶哪里买的?

网友:
好贴

改天我也弄弄那块山寨液晶

最近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楼主:
to charliexp :

真是很奇怪的问题赫,不过你加了括号应该更正规些。。。。。。

网友:
真想一口气学会!

网友:
牛贴呀,

ouravr上的兄弟们就是强

网友:
怎么还没有置cool??

楼主:
TO:charliexp

我又把代码下下来编译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你看看你是不是无意间改动了什么。

赴图为我的编译结果

网友:
Build target 'Flash'

compiling LCD_GetEx.c...

..\..\..\..\..\GUI\Core\LCD_GetEx.c(484): error:  #10: "#" not expected here

..\..\..\..\..\GUI\Core\LCD_GetEx.c(484): error:  #65: expected a ";"

compiling LCDDummy.c...

..\..\..\..\..\GUI\LCDDriver\LCDDummy.c(68): error:  #125: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68): error:  #18: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71): error:  #125: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71): error:  #18: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444): error:  #125: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617): error:  #125: expected a "("

..\..\..\..\..\GUI\LCDDriver\LCDDummy.c(618): warning:  #177-D: variable "xPhys"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GUI\LCDDriver\LCDDummy.c(619): warning:  #177-D: variable "yPhys"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改正,代码如下: LCDCONF.H

#ifndef LCDCONF_H

#define LCDCONF_H

/*********************************************************************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LCD

*

**********************************************************************

*/

#define LCD_XSIZE      (32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24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CONTROLLER -1

#define LCD_SWAP_XY           1

#define LCD_SWAP_RB_0        1        //  <-----------添加此行既可改正

#endif /* LCDCONF_H */

网友:
LPC2368 应该没有外部总线把,用IO模拟驱动TFT,ARM7的IO速度就是很慢的~这和有没有TFT的PDF没有关系把

网友:
楼主,你提供的代码编译老是有..\..\..\..\..\GUI\LCDDriver\LCDDummy.c(68): error:  #125: expected a "(" 错误啊!

问题在那里呢?我用的是Keil3.24版

网友:
速度提不上去,效果看不出来啊。唉...没有PDF的坏处...

网友:
用总线方式驱动会快一点,用IO模拟当然很慢

网友:
每秒填充像素是指物理像素吗?

有些屏的像素定义是分色定义的,还要再除于3

如果是物理像素,那一秒大概2帧(320*240),确实比较慢

网友:
楼主强啊!不顶说不过去

网友:
颜色RB颠倒了.

楼主:
在上面第2章途中,我经过优化像素填充速率也只能到535220,在以前其他arm7上我实现的速度是这个的百倍,

估计是没有文档,没有办法写好的液晶驱动,不知哪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附件为源程序,仅供学习用途.

CPU为LPC2368运行在72MHz,管脚连接图看楼上已经写得很清楚,P1-XX对应的名字就是液晶的管脚名字

楼主:
LPC2368与液晶的接口图

//                                               ----

//                           VCC        22        --|         |--1        GND

//                           VCC        21        --|         |--2        GND

//                           VCC        20        --|         |--3        GND

//                         VCCIO        19        --|         |--4        #RST        ---> P1-19

//                         VCCIO        18        --|         |--5        NC

//        P1-24 <---        D0        17        --|         |--6        #RD                ---> P1-21

//        P1-25 <---        D1        16        --|         |--7        #WR                ---> P1-20

//        P1-26 <---        D2        15        --|         |--8        #CS                ---> P1-23

//        P1-27 <---        D3        14        --|         |--9        RS                ---> P1-22

//        P1-28 <---        D4        13        --|         |--10        D7                ---> P1-31

//        P1-29 <---        D5        12        --|         |--11        D6                ---> P1-30

//                                                ----

//                        VCC                :3.3V

//                        VCCIO        :3.3V

//                        GND                :0.0V

本贴被 Jnny_C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3,23:27:03.

楼主:
为何我的帖子总是等待审核呢?

奇了怪了。。。。。。。。。。。。。。。。。。。。。。。。。

楼主:
2008年最后一天顶自己一把吧。。。。。。。。。。。。。。。。。。。。。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07040&bbs_page_no=1&bbs_id=3031    液晶的购买在这个帖子。。。。。。。。。。。。。。。。。

网友:
27的已经没了

网友:
强...27元的应该就是那个27元的

网友:
楼主:我把LCDconf.h的#define LCD_SWAP_XY,LCD_SWAP_RB_0 定义的1加个括号就OK了,如下:

#define LCD_XSIZE      (32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24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CONTROLLER -1

//#define        LCD_MIRROR_X  1

//#define LCD_MIRROR_Y  0

#define LCD_SWAP_XY   (1)

#define LCD_SWAP_RB_0        (1)        //  <-----------添加此行既可改正

#endif /* LCDCONF_H */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分别在Keil311和Keil324下都有此问题!

网友(2009-12-09):
楼主有没有搞过竖屏显示阿?根据手册上的配置
#define LCD_SWAP_RB        (1)
#define LCD_SWAP_XY        (1)
#define LCD_MIRROR_X       (1)
#define LCD_MIRROR_Y       (0)
#define LCD_REVERSE        (0)
这几个开关都没有用阿。我是自带LCD控制器的ARM

网友:
lpc2378的IO速度并不慢。
可以设置和CCLK速度一样。

网友:
2009最后一天,批量顶帖!
留做纪念

网友:
hehe.
一夜情还管饭?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he.
一夜情还管饭?

同求“一夜情还管饭”

网友:
LS,误会了,我不求,我结婚有娃了。
你求吧。呵呵。

网友(2012-07-17):
求液晶屏出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