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雕刻机控制箱电源方案确定,使用广州白云变压器老厂名牌 (附:理论计算方法) 【恢复

楼主(2008-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计算值只具有参考价值。实际最好并上滤波电容再测试一下。滤波电容用几UF的,3300还是4700

网友:
越是简单的东西想做好难度越大...变压器可没有反馈系统,无法自动调整输出电压,那一部分压降是铜导线的内阻所致,线材越好,越粗,内阻越小,相对的电压调整率越小...

网友:
欣赏数字说话的态度

网友:
2. 之所以要定一个误差,是为了厂家给我们生产出来后,我们验收有标准。我让变压器厂生产22.7V,交货的时候变成是25V那就不能接受了。

一定会是25V的,变压器输出电压这个指标是满负载的电压指标,空载时会有5%左右的电压升高,这个指标叫电压调整率,越小越好。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大家再提一下意见: 国内的变压器厂,能做到精度多少?比如我说交流输出是7.5V,能做到误差百分多少?

--------------------------------------------------------------------------------------------------

变压器的电压精度应该不是问题,变压比是匝数决定的,而且又不是手工一圈圈的数,绕线机设定为多少圈,

他就是多少圈,这个一致应没问题。真正要关心的,是用的什么硅钢材料,这个对变压器性能影响巨大,

决定了变压器的主要性能,如效率等。

还有一个最大的误差,那就是你家的电压,万一你玩雕刻机,

把你家电压拉到只剩110V,就算你的变压器误差为零,又怎么样,呵呵~~~~~

网友:
“5V最简单,5V是供应给接口板、限位开关输入处理电路、手控线路及以后开源活动将加入的MCU扩展板等。它也会提供给激光对刀器,LED照明设备。”

建议5V电源不要接到机器上去,以免感应到电机的辐射干扰,并将此干扰传导至光耦初级,降低隔离效果,如需要,应另加绕组。

网友:
阿莫出品,必属精品!

建议阿莫要求厂家硅钢片插好一点,

看起来也舒服点,这个要求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
这个够份量。

网友:
只是自己的看法.一个LCD屏的背光要2--3W的功率.一个重新设计的控制板的功率大约需要5V--1.5A左右,我看坛主列了好多开源的计划,我估计了一下,上面的许多东西5W的功率肯定不够.可以考虑把主轴电机的功率减少10W,放到数字电源上.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21:55:28.

网友:
有点小意见:那个7.2V的电源功率能不能再增加10W?因为考虑到后期可能有其他的模块要加上去.数字电源的功率估计会不够的.还要换变压器.如果能做到15W的话,基本上这个变压器我就不用换了.

网友:
正考虑组织个开关电源开源活动跟雕刻机配套......

网友:
用变压器吧.可靠.一个工艺良好变压器即使用10年也照样可以用.开关电源就不一定了.至于短路问题,加个延时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5):
尽管你反复强调自己对进货的质量要求,但那些厂子不见到能听到耳朵里去?因为每个客户都是这样要求的,厂方代表已经听得有些烦了。

建议你拿上自己定做的线和成品的驱动器(最好有对比组的普通货),向对方展示,有实物在此,外加上老莫的如簧巧舌,对方马上就能明白你的决心和校真的程度。这样更容易说服对方,哈哈。外行提点外行的意见。

网友(2009-05-14):
今天看了好多帖子,可否考虑用环形变压器,我喜欢环形变压器,呵呵

网友(2010-09-24):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了好多帖子,可否考虑用环形变压器,我喜欢环形变压器,呵呵
新款机型 amcnc-02就是使用环形变压器的。

环变效率高点,但是抗干扰方面没有EI变压器好.
质量高的有断口环牛铁芯很少见.整带铁芯抗干扰能力又差.
可靠性还是EI好点.要认真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了好多帖子,可否考虑用环形变压器,我喜欢环形变压器,呵呵
新款机型 amcnc-02就是使用环形变压器的。
环变效率高点,但是抗干扰方面没有ei变压器好.
质量高的有断口环牛铁芯很少见.整带铁芯抗干扰能力又差.
可靠性还是ei好点.要认真考虑...

大家不是一直都认为环牛漏磁低吗,抗干扰应该很好才对啊,端口铁芯就是由于断口存在才产生大量漏磁的。
可靠性我同意是EI的好,因为EI外面是铁,里面是铜,比环牛耐撞击,线圈在安装时也不受力。

网友:
如果考虑扩展的需求,5V可否使用开关电源LM2576?
毕竟线性电源的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质量好的变压器,可以用好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了好多帖子,可否考虑用环形变压器,我喜欢环形变压器,呵呵
新款机型 amcnc-02就是使用环形变压器的。
环变效率高点,但是抗干扰方面没有ei变压器好.
质量高的有断口环牛铁芯很少见.整带铁芯抗干扰能力又差.
可靠性还是ei好点.要认真考虑...
----------------------------------------------------------------------......

干扰是指电网的谐波干扰,春风老师当地如果电网干扰大可以用环牛和EI牛对比一下就知道。如果电网干净环牛当然好了,漏磁少磁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