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过的电机【恢复】

楼主(2008-12-24):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定子绕组为3线三角形连接,转子绕有线圈,两线由电刷引出,无换向器,谁见过,如何驱动?

网友:
鼠笼式交流异步电机。貌似没有永磁体,没得玩。

网友(2009-05-20):
应该是串激电机,可以交直流均可驱动,但直流驱动时比交流驱动电压低很多

网友:
图片忒大了。不方便观看。

网友:
【2楼】 hn_ny_dxs 夏风
在交流电机中,鼠笼式异步电机的转子是不用励磁的,用的是在硅钢片槽中嵌铜条或者直接铸造铝条并在转自两端短接的方式做成的。因转自线圈的形状似鼠笼而得名。楼主的电机转子是需要励磁的,明显不是鼠笼式异步电机。

【5楼】 wochai
在直流电机中,我们一般不叫串激,更倾向于叫串励。因为是串联励磁的简称。相应的还有并励直流电机。其中串励直流电机可以用交流电驱动,所以我们在220V交流工作的手电钻、吸尘器等需要高转速的场合用串励直流电机代替转速不可能超过3000RPM的异步电机。但是串励直流电机和并励直流电机的转子都是需要换向器的,否则电枢的磁场极性保持不变,在恒定的定子磁场中是不会旋转的。同时串励和并励直流电机的定子线圈也不会是三角形接法。

我看来楼主的照片和介绍后,觉得这个电机很有可能是直流励磁的三相交流同步电机。转子上的滑环是用来给转子供电的,行程恒定磁场,该磁场随定子中的三相交流电形成的旋转磁场而旋转。转子的转动和交流电的频率成线性比例关系。

网友:
对电机不是很懂,略知皮毛,见笑了。

网友:
【8楼】 hn_ny_dxs 夏风

客气了,我也是不久前旁听别人讲《电机学》的时候无意中碰上那位同行讲的是绪论一章,将各种电机都介绍到了,所以略知一二。

见笑就更谈不上了。共同进步,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