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0.68d程序讨论【恢复】

楼主(2008-12-24):
各位大虾,我们一起来讨论代码吧。

FC0.68d里第152行

if (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4)

{

     printf("\n\rACC nicht abgeglichen!");

}

大概意思是如果&EEPromArray[4]>4,表明不稳定。

但是&EEPromArray[4]里的数据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呢?其前面的代码里没有啊?

网友:
我覺得LZ是不是應該先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寫一下你前面的筆記以拋磚引玉﹐光拎出你看不懂的~~~~

另﹕不知道狼族螞蟻用的是不是0.68D為個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