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俺自己弄的板子,CYCLONE III+SDRAM+SRAM+PHY,可以ping通【恢复】

楼主(2008-12-24):
前后开了3次板买元器件总共花了千把元,终于把它弄好了,磕磕绊绊的一度想放弃。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完整的资料,只好找英文资料一点点的啃。开始选的是DM9161A,但第2次开板换成了dp83848c。

直到前天才发现,nios目录下就有份资料。照葫芦画瓢, 终于ping通了。以前还以为是板子设计有问题。TNND

板子上有这些芯片ep3c25,mt48lc16m16,61lv25616,dp83848c,epcs16,at26df161

fpga缺了2个引脚,焊接的时候不小心弄弯了,掰回来就掉了。

配置芯片epcs和spi flash尚未测试。断掉的两个引脚中有一个是pll4的电源,另一个是spiflash的cs引脚,幸好其他引脚没有问题。

网络部分可以ping通,但尚未进一步测试(有新任务,没时间搞这个了)。用的是nios移植好的NicheStack TCP/IP。

不要问我什么问题,我也是半瓶水。你不懂的我也不懂。

我也是初学者,里面有个自己写的verilog程序,千万别笑话我,我就这么点水平。。

对大虾来说我弄的东西太简单看不上眼,不过对小弟来说,不容易呀!

砖抛出来了,有玉的尽管砸过来。

背面的照片,电源芯片加了个散热片,后来测试发现功耗很低,没有必要加它

正面的照片,可以看到断了的引脚,我原本为fpga也配了个散热片,但用了之后发觉温度比cyclone2低了不少

ping测试

电路图,pdf格式。画的很乱,凑合看吧。

调试过的项目包,文件也很乱,修改了多次。我用的pojie似乎有点问题,tse mac只能在调试状态下运行

本贴被 windows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2:21:13.

网友:
楼主位-强人:你的扳子做好了,我是深圳一家专门生产电子产品的,你这个开发的是做那方面产品的,如果可以我们可以谈谈吗?我的QQ:1064953939 我们长期采购成熟产品技术方案,欢迎大家联系我!

网友:
人很强.

不过如果加个W5100上去很简单的,芯片内就集成了TCP/IP,以太网的MAC和PHY,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好的,我找下看

楼主:
那个淘宝ID是 电子元件大全

北京中发的经销商,我这个板子,所有IC都是从他那里买的

网友:
你的哪个TAOBAO地址给我下,谢谢

网友:
MT48LC16M16A2P-75IT?

本贴被 lanyuy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1:58:17.

楼主:
taobao上买的,后缀a2p,一片23

网友:
楼主mt48lc16m16  你买的后缀是什么啊?多少一片啊?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一篇NIOS驱动SRAM的文章,原来只加个三态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赞一个

楼主:
我用的是SOPC带的Tri-Speed Ethernet核。

NIOS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很容易就可以使用。

之前我绕了弯路,回头来看,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布线没错,就没有其他技术问题。

网友:
强的,不过我觉得用phy芯片没有直接用自带mac的芯片好用

网友:
呵呵我也是刚刚学的现在才学PIO的函数和LCD的函数!大家努力吧

楼主:
-_-!

所有都是别人做好的,我不过就是拿来用而已

我的水平距离入门还差得远

网友:
一个牛人准备诞生啊!恭喜恭喜

楼主:
我安装的是quartus 8.0 sp1在c盘

C:\altera\80\nios2eds\examples\verilog\niosII_cycloneII_2c35\TSE_SGDMA

我参照这个做的。

网友:
哈哈。有人给我说过NIOS下又资料。但我没有找到。在哪里呀?在传一份了。最好是ep1cX

楼主:
sdr的布板比较简单,手工布出来就好了。ddr就不行咯~没那个水平~

网友:
相当不错.

layout也是自己搞的?

网友(2009-02-25):
楼主,你的TSE的驱动是怎么写的啊?
难道直接写上层的ip层?

网友:
还有你的TSE现在破解了吗?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 我想一起研究这个板子!!
laoniu85@foxmail.com

网友:
我找到NIOS下面的例子了
verilog\niosII_cycloneII_2c35\TSE_SGDMA
不过编译一堆错误 改了半天 现在有个 DDR的 package错误不晓得咋改~~

网友(2009-03-29):
bucuo
赞lz一个!

网友:
不错,楼主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2009-05-04):
你好,我用CYCLONE III+SRAM+PHY做了一块板子。上电后不一会DP83848C就很烫,网络变压器的两个灯也是亮的?
请问你的DP83848C后缀是什么?

网友:
好东西。。。我也打算做飓风3的。。EP3C40的板子。。

楼主(2009-06-13):
前几天又试了试
NICHESTACK还是不错的东东
使用起来也不错,它实现的是UNIX socket,和LINUX下面的socket编程没啥两样

altera已经移植好了NICHESTACK,只要配置正确,写程序就能用。

网友(2009-08-17):
24楼的朋友:
【24楼】 laoniu85
积分:68
派别:
来自:
我找到NIOS下面的例子了
verilog\niosII_cycloneII_2c35\TSE_SGDMA
不过编译一堆错误 改了半天 现在有个 DDR的 package错误不晓得咋改~~

我也把那个TSE_SGDMA 编译的一下 用的是VHDL版本的,在C:\altera\81\nios2eds\examples\vhdl\niosII_cycloneII_2c35\TSE_SGDMA下;
编译有4个错误,我复制过来你看看;
Error (10481): VHDL Use Clause error at ddr_sdram_0_auk_ddr_sdram.vhd(27): design library "work" does not contain primary unit "auk_ddr_functions"
Error (10800): VHDL error at ddr_sdram_0_auk_ddr_sdram.vhd(27): selected name in use clause is not an expanded name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42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33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Aug 17 22:09:05 2009
        Error: Elapsed time: 00:00:1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12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42 warnings

,应该就是work库下缺少auk_ddr_functions.vhd 文件,在quatus里面搜索了一下,发现C:\altera\81\ip\altera\ddr_ddr2_sdram\lib下有auk_ddr_functions.vhd ,有在altera网上找了下关于auk_ddr_functions的,把PDF里面的东西复制进来你看看,原文PDF链接: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es/es_rldram_ii_71.pdf,下面这段是我复制的

Multiple Instances of the auk_ddr_functions.vhd File
When a project contains multiple memory MegaCore functions, the
Quartus® II project has multiple instances of the auk_ddr_functions.vhd
file (one per MegaCore function).
Affected Configurations
This issue affects all configurations.
Design Impact
The Quartus II project fails during compilation.
Workaround
Remove the auk_ddr_functions.vhd file associated with the RLDRAM II
controller from the list of files added to the Quartus II project, by choosing
Add/Remove Files from Project (Project menu). Keep only the
auk_ddr_functions.vhd file associated with the DDR or DDR2 SDRAM
controller.
Solution Status
This issue will be fix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the RLDRAM II controller.

好像是说当有多个大容量存储器时候,把其他DDR或DDR2控制器移除掉,只保留auk_ddr_functions.vhd 文件作控制器,通过工程下的 添加/删除 来操作;
我也不会,郁闷啊

网友(2009-10-14):
我想问下,你的sram IP核是自己写的把,我在sopc中添加时提示singnal   unknown type export。我也用的IS61WV51216这款sram,怎么练到nios中,需要三态桥吗?从网上下了个sram ip核,添加是成功,但应用程序无法加载上去跑,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2009-11-23):
TO:楼主
    可以给上传一下你的BOM表吗?想复制一个,自己研究用。对了那个spi flash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可以不用?

楼主:
DDR的核没用过。。。

俺那个除了一个成品之外,没有什么BOM表。

楼主:
DP83848,在官方网站上有个原理图,我就照着那个做的。
电源部分是用在线设计工具生成的,那个工具会给出具体的电阻电容规格。
spiflash没有什么作用
也没什么复杂的东西,都是网上有现成资料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的及时回复。我去官网看看

楼主:
其实我一直想弄个有网络和TFT-LCD接口(最起码要能玩7寸屏的)的新板子~不过一直停留在计划中……

网友(2009-12-27):
38楼的要是做出来了,卖一块我玩玩啊,最好有摄像头接口的。

网友(2010-02-07):
顶一下,看你的FPGA很强的,踩一脚做个记号

网友:
以前一个项目用过EP2C8,SDRAM+FLASH+CAN+SDCARD+RTC,NIOS II玩玩还可以,用来做项目就不太合适了,还不够成熟。

现在打算用LM3S来代替,成本和开发难度都大大降低

网友:
请教楼主,关于SDRAM部分布线的注意事项。
我做了一块EP2C8的板子经常出现操作SDRAM时校验失败的问题,起初以为是时钟相位的问题,但怎么调都是老样子。
SDRAM部分布线是否要求等长?SDRAM的时钟是否必须从PLLOUT管脚驱动?

楼主:
不一定非要走pll管脚,但如果条件允许是最好的选择。

以下都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跑100M的话,不用严格等长。
我一般把DQ/DQM引脚成组连到FPGA的同一个IO BANK,并且芯片离FPGA近一点。组内的长度差我控制在400mil以内,尽量不走过孔。
地址管脚我一般走的比较远,长度差一般在1000mil。我最近画的几块板子,都在地址管脚的FPGA端加了22R的电阻。
我1月份画的一块板子,2片SDRAM(MT48LC16M16),用NIOS的SDRAM控制器跑100M连续运行3天未出问题。跑120M(24M倍频5倍)测试4小时没出问题。

所有引线的长度清单。
SDR_A0 Signal Layers Only 3230.817mil
SDR_A1 Signal Layers Only 3216.705mil
SDR_A10 Signal Layers Only 3329.836mil
SDR_A11 Signal Layers Only 3692.200mil
SDR_A12 Signal Layers Only 3610.966mil
SDR_A2 Signal Layers Only 3176.857mil
SDR_A3 Signal Layers Only 3184.119mil
SDR_A4 Signal Layers Only 3703.180mil
SDR_A5 Signal Layers Only 3808.081mil
SDR_A6 Signal Layers Only 3757.488mil
SDR_A7 Signal Layers Only 3692.561mil
SDR_A8 Signal Layers Only 3628.049mil
SDR_A9 Signal Layers Only 3719.031mil
SDR_BA0 Signal Layers Only 3357.646mil
SDR_BA1 Signal Layers Only 3343.948mil
SDR_CAS Signal Layers Only 3484.889mil
SDR_CKE Signal Layers Only 2493.563mil
SDR_CLK Signal Layers Only 2365.668mil
SDR_CS Signal Layers Only 3371.758mil
SDR_DQ0 Signal Layers Only 367.319mil
SDR_DQ1 Signal Layers Only 439.536mil
SDR_DQ10 Signal Layers Only 762.467mil
SDR_DQ11 Signal Layers Only 697.005mil
SDR_DQ12 Signal Layers Only 633.057mil
SDR_DQ13 Signal Layers Only 552.686mil
SDR_DQ14 Signal Layers Only 508.424mil
SDR_DQ15 Signal Layers Only 428.053mil
SDR_DQ16 Signal Layers Only 428.053mil
SDR_DQ17 Signal Layers Only 508.424mil
SDR_DQ18 Signal Layers Only 552.686mil
SDR_DQ19 Signal Layers Only 633.057mil
SDR_DQ2 Signal Layers Only 483.799mil
SDR_DQ20 Signal Layers Only 688.851mil
SDR_DQ21 Signal Layers Only 740.394mil
SDR_DQ22 Signal Layers Only 787.044mil
SDR_DQ23 Signal Layers Only 855.884mil
SDR_DQ24 Signal Layers Only 828.345mil
SDR_DQ25 Signal Layers Only 747.974mil
SDR_DQ26 Signal Layers Only 692.180mil
SDR_DQ27 Signal Layers Only 611.809mil
SDR_DQ28 Signal Layers Only 592.008mil
SDR_DQ29 Signal Layers Only 491.952mil
SDR_DQ3 Signal Layers Only 575.701mil
SDR_DQ30 Signal Layers Only 447.690mil
SDR_DQ31 Signal Layers Only 367.319mil
SDR_DQ4 Signal Layers Only 619.963mil
SDR_DQ5 Signal Layers Only 700.334mil
SDR_DQ6 Signal Layers Only 736.442mil
SDR_DQ7 Signal Layers Only 824.967mil
SDR_DQ8 Signal Layers Only 858.272mil
SDR_DQ9 Signal Layers Only 806.729mil
SDR_DQM0 Signal Layers Only 876.51mil
SDR_DQM1 Signal Layers Only 945.923mil
SDR_DQM2 Signal Layers Only 923.734mil
SDR_DQM3 Signal Layers Only 909.241mil
SDR_RAS Signal Layers Only 3470.777mil
SDR_WE Signal Layers Only 3482.279mil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niu

网友:
To:windowsce
我一直关注楼主的作品,觉得很好,于是自费仿照楼主的原理图做了一套,现在已经焊接上了,可是当楼主的工程打开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警告
Warning: OpenCore Plus Hardware Evaluation feature is turned on for the following cores
        Warning: ""Triple Speed Ethernet" (6AF7_00BD)" will use the OpenCore Plus Hardware Evaluation feature
Warning: Messages from megafunction that supports OpenCore Plus feature
        Warning: Messages from megafunction that supports OpenCore Plus feature TSE_MAC
                Warning: The Triple Speed Ethernet MegaCore MAC function will be disabled after time-out is reached
Warning: Megafunction that supports OpenCore Plus feature will stop functioning in 1 hour after device is programmed
只能用1个小时呀,而且jtag电缆还不能拔掉,求楼主帮忙,我的邮箱:liming_nefu@126.com,谢谢!

网友:
解决了那个OpenCore Plus feature will stop functioning in 1 hour after device is programmed
复制一个features就可以了

楼主:
最早我偶然找到过tse-mac的破解,但实在不知道搁哪里了。网上也找不到了……

网友(2010-03-12):
我又来了,
我复制的板子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当nios系统建成以后,用我自己写的测试代码就能共成功运行,使用楼主的工程就会出现 processor not responsed!,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用的版本是9.1

怪怪的,

我仿照楼主的工程自己也弄了一个带有tse ip的 .sopc,可惜出现的结果不对

Copyright 1996-2008 by InterNiche Technologies. All rights reserved.
prep_tse_mac 0
prepped 1 interface, initializing...
[tse_mac_init]
INFO    : TSE MAC 0 found at address 0x04012000
INFO    : PHY National DP83848C found at PHY address 0x01 of MAC Group[0]
INFO    : PHY[0.0] - Automatically mapped to tse_mac_device[0]
INFO    : PHY[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checking PHY link...
INFO    : PHY[0.0] - Auto-Negotiation PASSED
INFO    : PHY[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checking PHY link...
INFO    : PHY[0.0] - Auto-Negotiation PASSED
INFO    : PHY[0.0] - Checking link...
INFO    : PHY[0.0] - Link established
INFO    : PHY[0.0] - Speed = 100, Duplex = Full
OK, x=0, CMD_CONFIG=0x01000000

MAC post-initialization: CMD_CONFIG=0x05000203
[tse_sgdma_read_init] RX descriptor chain desc (1 depth) created
mctest init called
IP address of et1 : 0.7.7.6
Created "Inet main" task (Prio: 2)
Created "clock tick" task (Prio: 3)
DHCP timed out, going back to default IP address(es)

Simple Socket Server starting up
看ip address of...一行,而实际上我的ip设置如下

#define IPADDR0   9
#define IPADDR1   8
#define IPADDR2   7
#define IPADDR3   6

#define GWADDR0   5
#define GWADDR1   4
#define GWADDR2   3
#define GWADDR3   2

#define MSKADDR0  255
#define MSKADDR1  255
#define MSKADDR2  255
#define MSKADDR3  0
麻烦楼主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nios ii 工程中 怎么看不到lwip的源代码呢?

网友:
各位,经过几天的摸索,初步认为是9.1EDS的软件Bug。如果楼主的代码好用的话,我的也应该能用,因为我没有修改任何代码!
原因2:我把nios 提供的例子中的 代码在新版的nios IDE中编译了一下,成功运行,下面是运行结果
InterNiche Portable TCP/IP, v3.1

Copyright 1996-2008 by InterNiche Technologies. All rights reserved.
prep_tse_mac 0
Could not locate flash sector with MAC address.
prepped 1 interface, initializing...
[tse_mac_init]
INFO    : TSE MAC 0 found at address 0x04806000
INFO    : PHY National DP83848C found at PHY address 0x01 of MAC Group[0]
INFO    : PHY[0.0] - Automatically mapped to tse_mac_device[0]
INFO    : PHY[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checking PHY link...
WARNING : PHY[0.0] - Auto-Negotiation FAILED
INFO    : PHY[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checking PHY link...
INFO    : PHY[0.0] - Auto-Negotiation PASSED
INFO    : PHY[0.0] - Checking link...
INFO    : PHY[0.0] - Link established
INFO    : PHY[0.0] - Speed = 100, Duplex = Full
OK, x=0, CMD_CONFIG=0x01000000

MAC post-initialization: CMD_CONFIG=0x05000203
[tse_sgdma_read_init] RX descriptor chain desc (1 depth) created
mctest init called
IP address of et1 : 192.168.1.234
Created "Inet main" task (Prio: 2)
Created "clock tick" task (Prio: 3)
Acquired IP address via DHCP client for interface: et1
IP address : 192.168.2.157
Subnet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 192.168.2.1

Simple Socket Server starting up
[sss_task] Simple Socket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30
Created "simple socket server" task (Prio: 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版的niosIDE中已经不再使用LWIP了

顺便说一下,我在61楼说  9.1有bug,可能是我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工程中添加了ext_flash ip后(我的板子上没有外扩flash),工程又可以成功编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那个OpenCore Plus feature will stop functioning in 1 hour after device is programmed
复制一个features就可以了

请教具体是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0-04-12):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来不太懂这样的问题应不应该问:板子上的那些阻容值应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参考的资料?

网友:
板子画的非常漂亮,不过我还处在研究资料阶段,MARK先

网友:
LZ的网卡是腾达的,我的也是啊,呵呵

网友(2010-06-17):
回复 网友C:

你用啥软件画的pcb 那些长度信息啥咋出来的。渴望得到答复啊。

网友:
请问nichestack 有时间限制吗?

网友: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可我的不是SDRAM,而是DDR2

网友(2010-07-19):
回复 楼主:
不一定非要走pll管脚,但如果条件允许是最好的选择。
以下都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跑100m的话,不用严格等长。
我一般把dq/dqm引脚成组连到fpga的同一个io bank,并且芯片离fpga近一点。组内的长度差我控制在400mil以内,尽量不走过孔。
地址管脚我一般走的比较远,长度差一般在1000mil。我最近画的几块板子,都在地址管脚的fpga端加了22r的电阻。
我1月份画的一块板子,2片sdram(mt48lc16m16),用nios的sdram控制器跑100m连续运行3天未出问题。跑120m(24m倍频5倍)测试4小时没出问题。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
请教楼主:

1、dq/dqm信号线如果连接在fpga不同的io bank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对这个没概念,我做了个fpga的核心板,sdram和pfga相连的端口都是随便分配的,在我写的verilog程序中也没有体现,因此我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希望得到楼主的解答;
2、您在地址管脚的fpga端加了22r的电阻,不知您有没有看过波形,以及这个匹配电阻选择的方法是什么。我不清楚SDRAM和FPGA端口特征阻抗是多少?另外数据端口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网友:
关心一下,楼主的板子千兆网 能进行透明传输,速度到多少?  如果产品稳定,可以考虑购买你的东西!

网友:
网口phy用的哪个公司的

网友(2011-06-08):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那个opencore plus feature will stop functioning in 1 hour after device is programmed
复制一个features就可以了

麻烦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谢谢

网友:
nios ii 学起来性价比不高 不如学or1200 ,论坛里有个帖子讲得详细

网友:
楼主这块板子 ,AS绝对会有问题!

网友(2011-10-17):
回复 楼主:

lz很不错,学习中

网友:
请教sdram数据存储2M有10个左右异常,是什么原因《《《???找了很久原因还是不知如何是好,请教大侠,我邮箱2441701360qq.com,谢谢

网友:
FPGA的焊接有点恶心了

网友D:
您好,我用的sdram是突发写模式,突发长度256,存储后读出的数据发现2M数据个别数据异常,在16位数据的某一位跳变,请问这是时序问题??急待楼主指教一二,不胜感激~!!qq2441701360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牛人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PHY无法识别的问题。提示信息,跟59楼说的一样。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跟没用Flash有关系么?

网友:
果断mark!!目前正在做这个,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2012-01-19):
mark,有空再看

网友:
要努力,大家都很猛。

网友(2012-02-26):
正在学习FPGA的以太网接口

网友(2012-03-27):
进来学习,支持一下

网友:
目前经济不行~~
要不自己也做板子可~

网友:
好帖子。一定要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的sdram是突发写模式,突发长度256,存储后读出的数据发现2M数据个别数据异常,在16位数据的某一 ...

应该是建立时间不够,你把DQS往后面移一点试试。

网友:
DP83848   用过 有点热  但是不烫  你确定电路没问题?I和C的后缀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能否加QQ  请教网口问题! 我的qq:317516174

网友(2012-04-28):
楼主,我挺佩服你的!

网友:
顶一下,正打算学以太网这块,有问题再来问楼主

网友(2012-10-18):
刚开始学习SDRAM,支持楼主。

网友:
可喜可贺,我也做过类似方案的产品,只不过用的X的S3E系列的芯片,没用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