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一个超声波模块,希望各位对我的电路提点意见!【恢复】

楼主(2008-12-24):
   最近想做一个超声波的测距模块,我在网上找到了几个方案,资料已经找好了正等开工。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我想用数字电路来进行40KHz的波形的调制,这样才能更加模块化,才具有更好的移植性,但我不知用哪个电路好,我想用555,又不知用那个74HC04的电路可不可以。各位有知道的吗?

楼主:
呵呵,又不想做超声波了,因为我本来做这个是想做一个测距模块的,但今天发现实验室有一些光电管,用的是红外的功能,我进行了测试,性能很好,对阳光都能排除干扰,我用它对着太阳也没有干扰。。。。

这样的话,用这个来做测距模块就很爽了。。。。

本贴被 xiao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8:09:18.

楼主:
    哦,谢谢。。。听高手的指点,我就决定用软件发脉冲的方法了。。

网友:
具体哪家  忘记了,你可以到靠里面修电视的看看,因为这个片子主要是用来红外遥控处理的,

发十来个脉冲就可以了,不占用多少资源。

楼主:
  40Khz最好用单片机来发,用nop指令,可以很精确,??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避碍机器人,但是用单片机来发40Khz是不是有点占用资源呀??

  我有一个学长做了一个测距的,他的cx20106是在网上买的,他跟我说电子城那里没有,

  你说有??是在哪里,“益荣电子”还是“杰威电子”还是其它的什么地方??

  等待中。。。。。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们这里没cx20106 卖?

去通达电子城,文化宫下车,有的,二楼,

40Khz最好用单片机来发,用nop指令,可以很精确,

用非门驱动发射头,效果还是很好的,

lm567也可以实现接收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4:23:14.

楼主:
   你所说的非门是与非门74LS00吗?那个是不是可以构成多谐振荡器呀??那是不是要用上面的第二个图呀!

   关于接收部分,我们这里没cx20106买,而在网上买可能这学期赶不上了吧,所以我想用一个模拟放大电路,下面这个可以吧

网友:
非门驱动可以了 不需要整形。

接收部分,可以使用红外cx20106 一片搞定,,

楼主:
超声波发射电路包括超声波振荡器和超声波发射探头两部分,如图 2 所示.晶体管 VT1 、VT2 组成强反馈式稳频振荡器 ,VT2 集电极输出的微小变化,通过超声波发射探头反馈到 VT1的基极 ,VT1放大后又直接加至 VT2的基极作进一步放大.如此循环下去 ,结果形成了电路的振荡.电路中,超声波发射探头既是超声波发射元件 ,又是振荡器的反馈元件和谐振元件.探头一方面将 VT2 的输出反馈到 VT1的基极;另一方面可将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稳定在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作为振荡器的谐振稳频元件.超声波发射探头两端的振荡波形近似于方波.  (原文件名:clip_202.jpg)

图中,与非门74LS00和LM386组成超声波发射电路,用74LS00构成多谐振荡器,通过调节20k的电位器,可产生超声波发射的40kHz信号,其中U3A为驱动器,电路振荡频率f≈1/2.2RC,单片机的控制信号由U2A输入。为增大超声波的发射频率,本设计利用了单运放LM386,发射距离可达4m。 (原文件名:clip_image001.gif)

74HC04是一个高速CMOS六反相器,具有放大作用,具有对称的传输延迟和转换时间,而相对于LSTTL逻辑IC,它的功耗减少很多。对于HC类型,其工作电压为2~6 V,它具有高抗扰度,可以兼容直接输入LSTTL逻辑信号和CMOS逻辑输入等特点。本系统将40 kHz方波信号分成两路,分别由74HC04经两次和一次反向放:大,从而构成推拉式反向放大。 (原文件名:clip_image002.jpg)

需要进行波形的整形吗??? (原文件名:clip_image012.jpg)

网友(2009-05-08):
呵呵!这个东东简单啦!用单片机发出相应频率信号,对返回信息进行处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