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老师做的电子公告牌(2051控制可控硅开关市电)~~~~【恢复】

楼主(2008-12-24):
   程序是我写的,用了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呵呵,水平不高,多多指教...

本贴被 de123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4,14:37:57.

网友:
市电用阻容降压,就可以不要可控硅了

网友:
你去电子厂生产线上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到这水平。熟能生巧!

楼主:
楼上这位这么强?

网友:
我一般是用贴片LED+热转印板子或者万用板自己焊

经过精心设计的点阵,走线也可以做得很简洁的,如果你焊工足够好,单面板上也是可以完成的

更多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53056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24287

网友:
【25楼】 xiao123

好家伙,你竟然搞到样片了,是贴片吧!!有时间我也要去搞....

------------------------------------------------------------

是dip的,美信的样片能要dip的就不要其他的,前段时间申了一片max1811,so8的,害的我专门打板子用。好在有一块拼版的,集体出了一块大的

楼主:
好家伙,你竟然搞到样片了,是贴片吧!!有时间我也要去搞....

网友:
【23楼】 xiao123

什么叫搞到,是买的还是。。。

-------------------------------------

当然是样片了。maxim的芯片还是样片好用啊。其实你可以烧一片2051当控制器用,也挺方便的

楼主:
什么叫搞到,是买的还是。。。

Max7219我也买了一块,已经用来做电子时钟了,那个家伙太贵了,我发誓再也不用那个家伙了。

网友:
我们学院用的是双色点阵。

【20楼】 xiao123

max7219推荐的构成点阵的方法就是每四块构成一个16*16模块,按模块拼起来,用总线的方式通信。

我前段时间搞到4块max7219,寒假没事的时候尝试着玩玩

本贴被 lukeunderwoo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1,19:36:59.

网友:
没有那么贵的。3.7的单色8×8点阵模块北京中发的零售价是3.7¥一块,还有16×16的点阵模块,16-18¥之间的样子……

楼主:
关于那个价格,听说,图书馆大厅那个是买的,用了大概8万,但我去仔细数过那些8*8的点阵,如果按5块钱一块的话可能8万是不够的,因此看来,如何降低成本也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本来我想用maz7219,后来才发现那东西特贵。。。。(20元一个)

楼主:
说实话,我就是想设计一个你们学院大厅里的那样一个东西,当然只是设计出,做不做,那得到先算好成本,或是以后也许有用的,那个是不是用485和一台计算机通信呢,我的想法是设计出一个小的PCB模块,每个用几个8*8的拼起来,然后把这些小的模块再拼起来做成一个大的,其中每个小的可以独立工作。。。其实也就现在做这种东西的方法大同小异。。。

网友:
【16楼】 xiao123

你说的那个“你横着放8个8*8的点阵,放两行不就成16*64了”对问题一点作用也没有呀,接线问题还是很麻烦。。。

-------------------------------------------------------------------

本身led点阵的接线就是很复杂的,我前段时间用一只一只的绿色led做了一个16*16的点阵,连线的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你可以去网上搜搜,或者去电子市场看看,超过8*8的点阵绝大部分都是用8*8拼的。你要不想手工接线复杂,那就出pcb。反正是省了连线的时间费了制版的时间,怎么着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太轻松的解决的。

对了,你也可以找公司定做大的点阵屏,那是最省力的办法。不过价格吗……你可以去我们学院大厅看看,那么个屏幕据说好几万!还不好用!

网友:
小伙不赖啊,顶一个

楼主:
【15楼】 lukeunderwood 说得对呀,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向你们学呀

 你说的那个“你横着放8个8*8的点阵,放两行不就成16*64了”对问题一点作用也没有呀,接线问题还是很麻烦。。。

本贴被 xiao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0:37:56.

网友:
【14楼】 xiao123

你横着放8个8*8的点阵,放两行不就成16*64了吗。

感觉你的硬件底子有点薄啊

楼主:
    有13楼说的这种点阵吗??

    我只见过8*8的点阵,要是那楼上说的那种点阵就好办事多了。

    有请发个图来看,让俺也见识见识。。。

网友:
   呵呵 要花点自己来装LED。。。

16*64的点阵就好处理多了。

网友:
带锁存就意味着:在多个595串联的时候,后台可以移位输出若干数据而显示不发生变化,当数据移位好后,给锁存信号,所有的LED同时刷新显示内容。

楼主:
   输出锁传??

  是不是可以连续向下一个595的芯片传数据呀???

网友:
595带输出锁传,165不带。

楼主:
【8楼】 hyz_avr

  74hc595

----------------------------

   哦,谢谢指点,那是串行输入,串并行输出的芯片吧,但在这个系统好像没必要用这个芯片吧

   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就可以了呀,就是那个74LS165,是不是呀???

   我现在的方案想用74LS165,不知道它和74hc595 有什么区别,在成本方面有什么差异呀??

网友:
74hc595

楼主:
回:怎么不做成:595+8x8点阵屏。。。。(公交车上常见地那种)才可以改文字。

正在进行8x8点阵屏方案的设计,相信能做出来的,到时给大家分享,希望多支持!!

595是什么呀??请指教

网友:
慢慢来啊

网友:
对,最好做成公交车上的那种。

网友:
怎么不做成:595+8x8点阵屏。。。。(公交车上常见地那种)才可以改文字。

网友:
很好很强大~~~O(∩_∩)O哈哈~

网友:
呵,不错,可以做马路上的电子灯箱了。

网友(2009-03-23):
元老回来了。。。。

欢迎一下。。。

网友(2013-06-30):
非常喜欢,看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