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VR M16 的串口I/O 可否直接连接MAX485 进行RS485通讯【恢复】

楼主(2008-12-24):
AVR M16 的串口I/O

 可否直接连接MAX485 进行RS485通讯

 编程时 是否和异步串行通讯 USART 一样操作??

本贴被 xinchang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21:02:59.

网友:
把MAX487的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恩,是RO和DE 两口, 我已经改过来了! 那么如此就可以实现RS485通讯了? 单片机端还是和异步串行接口一样操作??

网友:
的确错了

网友:
LZ的图错了吧,应该连到RO,和D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