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程序在切断大负载时死机【恢复】

楼主(2008-12-24):
我的电路遇到个问题:在M8控制可控硅切断大功率负载时 有时会死机(也有时会使LCD显示错乱) 应该如何处理?我已经加了滤波器 谢谢啦 我的邮箱:dlvisa@163.com

楼主(2009-01-30):
江老师 我用的就是光耦驱动可控硅呀 地线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Soul.art 电源应该如何做呢 请明示 谢谢

网友(2008-12-31):
地线走线不合理,检查电源线上的脉冲干扰,可以考虑光耦隔离。

网友:
把M8的电源做好,大部分干扰问题都是从电源串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