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精度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5):
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的精确度好吗?我想获得一个每秒14转的恒定转速,可调不可调不要紧,关键是这个速度要恒定、准确

是不是要加检测反馈呢?

或者用步进电机精度会好点吗?

网友:
负载如果是空载的话,我觉得只要你给的速度指令比较稳定,还是能保证步进电机稳定运行的吧,

楼主:
步进电机似乎比较悬啊。。。负载倒是近乎空载的

反馈时候涉及到过反馈量,难啊

寒假做个实验看看编码器反馈的效果

网友:
每秒14转 ,840rpm,如果几乎是空载的话,用步进似乎也行,如果负载有点大,那步进就恼火了

如果要得到稳定得转速肯定要加编码器反馈了,精度与外部力矩的扰动、变化以及算法有关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8-25):
To :ylei12
    你确定吗?我用pwm信号控制H桥的方式控制直流电机,速度一直不是很稳。

网友:
可以考虑用带霍尔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