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AN总线学习贴(一):怎样设置CAN总线波特率 ?【恢复】

楼主(2008-12-25):
  目的:将can总线波特率设置为250k

 在官方的can例程上 给出了100k 查询 和500k 中断方式的例子 分别设置如下:

  CAN_Polling: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100k

  /* CAN cell init */   CAN_Interrupt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500k

  数据手册计算公式

  设置:CAN_BS1_8tq CAN_BS2_7tq pclk=36m  产生250k波特率

  计算结果是 CAN_Prescaler=8

  疑问: 100k 时CAN_Prescaler=5; 500k时CAN_Prescaler=1; 250k时 怎么会算出来 =8??

  请教大家该怎么设置?

--------------没人关注   先上传点资料作贡献--------------------------------

目录:

  Can总线协议 中文版

  -------------------------------------------------

   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8423.pdf(文件大小:278K) (原文件名:基于CAN总线的液压挖掘机分布式电子监控系统研究.pdf)

本贴被 34667565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3:33:54.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顶一个,正在学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之前16位的mcu can例程里都有各种给出波特率 的设置方案

 这个就俩波特率,不知道设置为250k 怎么设置

 -------------

  弱弱的说: 没搞明白这三个参数具体什么意思 想照猫画虎配置为250k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

   看来不光自己一个人想知道这个问题阿

   继续期待做过的 指点一下

网友:
因为例程中的pclk=8m.

网友:
啥也不说,我就顶你,LZ,我最近也在整CAN,跟sja1000通信的,焦头烂额的

网友:
can时钟是RCC_APB1PeriphClock,你要注意CAN时钟频率

CAN波特率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如果CAN时钟为8M, CAN_SJW = 1,CAN_BS1 = 8,CAN_BS2 = 7,CAN_Prescaler = 2

那么波特率就是=8M/(1+8+7)/2=250K

本贴被 CoreH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4:46:39.

楼主:
 回复楼上

    那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计算不出来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公式为

     can波特率 =1/( Tpclk*(BRP+1) +Tpclk*(BRP+1)*(TS2+1)+Tpclk*(BRP+1)*(TS1+1)

               =1/(Tpclk*(BRP+1)*(1+TS2+1+TS1+1))

               =Fpclk/((BRP+1)*(TS2+TS1+3))

     BRP =( Fpclk/(can波特率*(TS2+TS1+3))) -1     推了几遍都是这个结果

     若    Fpclk=8M  can波特率=250k  TS1+TS2+3=7+6+3=16

     BRP = 1    ????显然和例子中的不符  但不知道错在哪里

 注stm32库中

  #define CAN_BS1_8tq                 ((u8)0x07)  /* 8 time quantum */

  #define CAN_BS2_7tq                 ((u8)0x06)  /* 7 time quantum */

网友:
CAN_Prescaler = brp+1

设置brp=1,即CAN_Prescaler=2

本贴被 CoreH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5:25:35.

楼主:
  哦  确实是

     CAN->BTR = (u32)((u32)CAN_InitStruct->CAN_Mode << 30) | ((u32)CAN_InitStruct->CAN_SJW << 24) |

               ((u32)CAN_InitStruct->CAN_BS1 << 16) | ((u32)CAN_InitStruct->CAN_BS2 << 20) |

               ((u32)CAN_InitStruct->CAN_Prescaler - 1);

  总结一下

  Fpclk=36M 时 can波特率为250k  的配置为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9;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250k

感谢 【9楼】 CoreHu

本贴被 34667565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15:11:12.

网友:
10楼,是PCLK1为 36M时,才是你那样的设置,而不是  PCLK.

因为默认初始化的时候,CAN时钟是由PCLK1来提供,

所以在RCC函数里配置要注意系统时钟是由哪个(HSE或者PLL等)来提供,PCLK1分频是多少。

本贴被 caar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11:03:13.

网友:
can的波特率非常灵活,计算方法没有摸透,不同的平台之间通讯老是算不准,距离远了就通不上,很郁闷啊

网友(2009-06-24):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9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200;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16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拨特率10K,公式:72MHZ/2/(1+9+8)=0.01,即10K,和SJA1000测试通过

网友:
拨特率10K,公式:72MHZ/2/200/(1+9+8)=0.01,即10K,和SJA1000测试通过

网友(2009-08-03):
120欧姆电阻要加上!!!

网友(2010-06-21):
收藏CAN_BUS协议

网友(2010-11-29):
每一位的Tq数目 = 1 (固定SYNC_SEG) +  8 (BS1) + 7 (BS2) = 16

如果CAN时钟是 8 MHz : (8M / 1 ) / 16 = 500K

网友:
先标记下!还未下载!!!!

网友(2011-02-27):
3.3.0的库 PCLK1=36M,设置也是相同的啊 为什么呢

网友:
谢谢楼主解决大问题 好像CAN预分频不用+1做除数的啊,而TIM中的预分频是+1做除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确实是
     can->btr = (u32)((u32)can_initstruct->can_mode << 30) | ((u32)can_initstruct->can_sjw << 24) |
               ((u32)can_initstruct->can_bs1 << 16) | ((u32)can_initstruct->can_bs2 << 20) |
               ((u32)can_initstruct->can_prescaler - 1);
  总结一下
  fpclk=36m 时 can波特率为250k  的配置为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

如果PCLK1 = 36M时要将can波特率设为500k,岂不是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5?
36M / (1 + 8 + 7) / 4.5 = 500k

网友(2011-04-22):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11-06-02):
这是我的代码,供参考。

typedef  const struct {
  u8   SJW;
  u8   BS1;
  u8   BS2;
  u16  PreScale;
} tCAN_InitIterm;

const  tCAN_InitIterm  CAN_InitTab[]= {             // CLK=36MHz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6,     // 1M     36/6/6 =1M
   CAN_SJW_1tq, CAN_BS1_4tq , CAN_BS2_3tq,   5,     // 900K   36/8/5 =0.9
   CAN_SJW_1tq, CAN_BS1_5tq , CAN_BS2_3tq,   5,     // 800K   36/9/5 =0.8
   CAN_SJW_1tq, CAN_BS1_6tq , CAN_BS2_3tq,   6,     // 600K   36/10/6=0.6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12,     // 500K
   CAN_SJW_1tq, CAN_BS1_5tq , CAN_BS2_3tq,  10,     // 40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20,     // 300K   36/6/20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24,     // 25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30,     // 20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40,     // 150K   36/6/40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48,     // 125K   36/6/48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60,     // 100K
   CAN_SJW_1tq, CAN_BS1_4tq , CAN_BS2_3tq,  50,     //  90K   36/8/50 =0.09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75,     //  80K
   CAN_SJW_1tq, CAN_BS1_6tq , CAN_BS2_3tq,  60,     //  6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120,     //  5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150,     //  40K
   CAN_SJW_1tq, CAN_BS1_6tq , CAN_BS2_3tq, 120,     //  3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300,     //  20K
   CAN_SJW_1tq, CAN_BS1_3tq , CAN_BS2_2tq, 600,     //  10K      最大分频1024
   CAN_SJW_2tq, CAN_BS1_6tq , CAN_BS2_4tq, 600,     //  5K   36/12/600=5K
   CAN_SJW_2tq, CAN_BS1_6tq , CAN_BS2_4tq, 1000,    //  3K   36/12/1000
   CAN_SJW_2tq, CAN_BS1_10tq, CAN_BS2_6tq, 1000     //  2K   36/18/1000=2K
};

网友:
Mark一下,谢谢楼上的各位解释啊,最近被CAN波特率搞得很晕

网友(2011-09-05):
顶了,马克一下

网友(2011-10-15):
帮了很大忙!

网友:
想不到 这么老得帖子又被顶了上来
呵呵  现在我都忘记怎么回事了 。。。
一般设置好了 没人去动得

网友(2011-12-24):
mark  毕业设计做can总线

网友(2012-04-08):
bycan挂在APB1总线上,所以总线上的can时钟频率是APB1总线的时钟频率,CAN波特率=CAN时钟频率/分频系数/(1+BS1+BS2),另外应尽可能把采样点设为CIA推荐的值。75%当波特率>800K。80%当波特率>500K。87.5%when 波特率<=500K。其中=BS1+1/BS1+BS2+1

网友(2012-09-20):
先mark  明天看

网友(2012-11-15):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2-05-26):
关于采样点的设置为啥都不关心,采样点 = (BS1+1)/(BS1+BS2+1)。这个采样点的设置是否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