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NEC单片机 CAN总线的交流一下!!【恢复】

楼主(2008-12-25):
   最近做CAN方面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在这里交流一下心得!!

网友:
用NEC的CAN总线主要在NEC的32位机上,部分8位机和16位机也带CAN总线,这些带CAN总线的MCU在汽车电子上已广泛应用。我个人没有做过汽车电子的项目,所以也没有接触到CAN总线,所以你提的问题我也不懂。

如果你有疑问可以直接拨NEC的热线电话400-700-0606他们会帮助你的。

楼主:
   在V850系列,单片机70F3374中的CAN模块,  其中有 CAN模块休眠模式,和停止模式,数据手册中提到释放CAN 休眠模式

  通过以下事件释放CAN 休眠模式。

 • When the 当CPU 向PSMODE1 位和PSMODE0 位写入00B

 • CAN 接收引脚(CRXD0)检测到下降沿(例如CAN 总线电平从隐性转变成显性)

  注意事项   即使一个下降沿属于接收信息的SOF,该信息也不会被接收和储存。在CAN 休眠模式中如果CPU

             关闭了CAN 的时钟后,CAN 休眠模式也不会被释放并且PSMODE1 位和PSMODE0 位仍然是

             01B,除非重新提供CAN 时钟。除此之外,后来的信息也不会被接收。

 这上面提到 关闭了CAN 的时钟后,CAN休眠模式是不会被释放的,  但是在CAN休眠模式下,CAN时钟应该是关闭的.

  这点有些弄不明白!! 请各位大狭指点!!!

楼主:
伤心!! 没人回贴哦!!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看了一下,78F0888的CAN和 70F3374CAN部分,好象模块是一样的,请问在编程方面有没什么区别,它们的驱动是可以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