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种查找进入fault死循环原因的方法【恢复】

楼主(2008-12-25):
在国外的讨论区找到的,可以定位问题出在哪里

keil中先将fault中断函数的内容改为: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IMPORT hard_fault_handler_c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hard_fault_handler_c

                ENDP

然后在源程序里添加下面的函数代码:

// hard fault handler in C,

// with stack frame location as input parameter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c(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

unsigned int stacked_r0;

unsigned int stacked_r1;

unsigned int stacked_r2;

unsigned int stacked_r3;

unsigned int stacked_r12;

unsigned int stacked_lr;

unsigned int stacked_pc;

unsigned int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0]);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1]);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2]);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3]);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4]);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5]);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6]);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7]);

printf ("[Hard fault handler]\n");

printf ("R0 = %x\n", stacked_r0);

printf ("R1 = %x\n", stacked_r1);

printf ("R2 = %x\n", stacked_r2);

printf ("R3 = %x\n", stacked_r3);

printf ("R12 = %x\n", stacked_r12);

printf ("LR = %x\n", stacked_lr);

printf ("PC = %x\n", stacked_pc);

printf ("PSR = %x\n", stacked_psr);

printf ("BFA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8))));

printf ("C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8))));

printf ("H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C))));

printf ("D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0))));

printf ("A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C))));

while(1)

{

        ;;

}

}

如果使用调试器,则可以在第一个printf处设置断点.没有的话看串口打印结果

通过查看stacked_lr的内容可以知道程序运行到哪个位置出现fault

然后查看编译后汇编代码,可以知道源程序是哪个函数哪一步出现问题,

配合其它寄存器的内容来分析找出原因

网友(2009-04-08):
太感谢了,

大概的思路就是用R0作为堆栈的地址(分清用MSP还是PSP)

然后通过函数调用(R0用作参数传递)

把由于Fault_ISR入栈的堆栈里的东西都给倒出来。

真的挺拓展思路的,我前两天总是碰到这种问题,然后还要一步一步的去找从哪里跳到Fault_Isr()了,老麻烦了。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是那个国外的论坛,能提供一下么。

aaa1982

网友:
以前ARM7的时候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了,不过那时候只观察LR指针就够了

网友(2009-10-14):
下载了马老师的Dome2,运行就是进入fault,正在调查原因。借鉴一下。

网友(2010-05-25):
标记一下   fault死循环 原因调查

网友:
好办法!.在VC 里面调试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报出行号什么的资料来,很不错的

网友(2011-07-13):
mark,楼主好方法。

但是在rtt的fault_rvds.s代码中也给出了错误调试信息。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THUMB
    REQUIRE8
    PRESERVE8

    IMPORT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

rt_hw_hard_fault    PROC
    EXPORT rt_hw_hard_fault

    ; get current context
    MRS     r0, psp                 ; get fault thread stack pointer
    PUSH    {lr}
    BL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
    POP     {lr}

    ORR     lr, lr, #0x04
    BX      lr
    ENDP

    END
然后
void rt_hw_hard_fault_exception(struct stack_contex* contex)
{
        rt_kprintf("psr: 0x%08x\n", contex->psr);
        rt_kprintf(" pc: 0x%08x\n", contex->pc);
        rt_kprintf(" lr: 0x%08x\n", contex->lr);
        rt_kprintf("r12: 0x%08x\n", contex->r12);
        rt_kprintf("r03: 0x%08x\n", contex->r3);
        rt_kprintf("r02: 0x%08x\n", contex->r2);
        rt_kprintf("r01: 0x%08x\n", contex->r1);
        rt_kprintf("r00: 0x%08x\n", contex->r0);

        rt_kprintf("hard fault on thread: %s\n", rt_current_thread->name);
#ifdef RT_USING_FINSH
        list_thread();
#endif
        while (1);
}
我看了一下跟你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牛!实在太好了,以前碰上了总是要慢慢找到。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08-21):
现在还看不懂,收藏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12-18):
我按楼主的方法实验了一下 怎么在编译的时候 提示“Libraries\User\stm32f10x_it.c(82): error:  #20: identifier "hardfault_args" is undefined ” 这个错误啊 楼上的 你们都是怎么实验的啊

楼主(2012-02-25):
回复 网友A:
我按楼主的方法实验了一下 怎么在编译的时候 提示“libraries\user\stm32f10x_it.c(82): error:  #20: identifier "hardfault_args" is undefined ” 这个错误啊 楼上的 你们都是怎么实验的啊

引用图片

那是fault中断处理函数的参数。你的程序把参数都弄成void了。

网友:
fault死循环原因的方法

网友(2012-04-18):
好。标记下。

网友(2014-03-01):
好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Mark一记,CM3 进fault跟踪查找原因

网友(2014-07-04):
楼主,能重发一下吗,这里乱码多啊

网友(2015-02-03):
good,刚试了下,能够定位到大概的函数,具体原理在慢慢理解下

楼主(2016-06-27):
论坛更换服务器恢复数据的时候把楼主位的程序中的空格替换成网络语言了。
修复如下: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IMPORT hard_fault_handler_c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hard_fault_handler_c

                ENDP

然后在源程序里添加下面的函数代码:

// hard fault handler in C,

// with stack frame location as input parameter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c(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

unsigned int stacked_r0;

unsigned int stacked_r1;

unsigned int stacked_r2;

unsigned int stacked_r3;

unsigned int stacked_r12;

unsigned int stacked_lr;

unsigned int stacked_pc;

unsigned int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0]);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1]);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2]);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3]);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4]);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5]);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6]);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7]);

printf ("[Hard fault handler]\n");

printf ("R0 = %x\n", stacked_r0);

printf ("R1 = %x\n", stacked_r1);

printf ("R2 = %x\n", stacked_r2);

printf ("R3 = %x\n", stacked_r3);

printf ("R12 = %x\n", stacked_r12);

printf ("LR = %x\n", stacked_lr);

printf ("PC = %x\n", stacked_pc);

printf ("PSR = %x\n", stacked_psr);

printf ("BFA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8))));

printf ("C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8))));

printf ("H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C))));

printf ("D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0))));

printf ("A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C))));

while(1)

{

        ;;

}

}

网友:
这个方法 太好了 谢谢

网友(2020-09-06):
还没看懂,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