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系统)接地方案讨论 ,请高手拍砖 【恢复】

楼主(2008-1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良好的接地,按照孟兄的“将屏蔽层的一头焊在50pin插头的金属外壳上,屏蔽线的另一头就让它悬空"这一点很重要,这样不会形成回路,对机对电脑影响最小。

网友:
这个接头我正好有几个,以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的,质量超好

网友:
我们这楼没有地线.只有两L N是有用的.请问该如何解决地线的问题??

网友:
   就像一件艺术品,精美啊

网友:
与铝合金电连接要用到弹性花垫片,否则不可靠。发言完毕。

网友:
因为是低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小信号模拟量,所以接地的原则我觉得应该以不触电为原则即可:)

网友:
怎么着,得给用户留有升级的空间吧,^_^

网友:
控制箱与雕刻机的连接电缆 做好就差不多了,毕竟整个装置里面都是低频率信号。

连接电缆注意的是:屏蔽层,上面讲义有部分讲到关于屏蔽层的处理要求,磁场泄露;

铁氧体磁环要不要加呢,

---

ps 至 8 楼,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_^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7:49:55.

网友:
好,不愧是矿大的,果然专业.

网友:
控制箱与雕刻机的连接电缆

1. 这条50pin电缆,我们定义了内部有一个引脚(第50脚)是条较粗的(截面1平方mm)的连接线,用它连通控制箱接地与雕刻机接地。

   第50脚与控制箱连接的一头接到接口板的地。 另一头与雕刻机的外壳连接。

2. 这条50pin电缆,内部有12条线分成6组(每组2条)屏蔽起来,用作6只限位开关的传输。

   根据接地的理论原则,我们只将屏蔽层的一头焊在50pin插头的金属外壳上,屏蔽线的另一头就让它悬空。理论上焊在金属外壳的那一头应该接在控制箱端,

   不过由于我们的第50脚有较粗的专用接地线,为了使用更方便,随便那一头接控制箱都可以,效果不会有什么区别。

3. 这条电缆的其它线,有12条属于步进电机驱动线,电流较强并且频率不太高(低于25K),不需要专门屏蔽。

4. 其它的基本属于电源线(主轴电机、LED照明、激光辅助对刀器电源等),也不需要专门屏蔽。

--------------------------

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电磁兼容的核心是:不受别人的干扰,也不干扰别人,,,,    o(∩_∩)o...

网友:
论坛内部交流  不要传播~~~~~~~~~~~~~~~~~

网友:
既然还有电缆拉来扯去的,送佛送到西,

再来“电缆”的

内容比较大,分包上传了ing----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6:04:22.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是又想出点力,借花献佛吧

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 丘杨 老师的 讲义 先~~~~~~~~~~~某年参加EMC培训得到的,

仅限论坛内部交流使用,最好不要广播!!!

网友(2009-09-06):
电缆外面的网状东东是什么呀?

网友(2010-06-26):
回复 网友A:
电缆外面的网状东东是什么呀?

蛇皮线吧,好多电脑上的电源也带这个的。

网友:
楼主,解压时,提示缺“ourdev_558666.rar”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解压时,提示缺“ourdev_558666.rar”嘛~

检查一下WinRAR版本是否过低,或者清空一下临时目录下的垃圾文件

网友(2010-08-28):
怎么变成新人了?

网友:
显示有1.39M  实际下载后只有64k,解压不成功

网友(2011-03-17):
支持莫老大!!! 问一下(原文件名:01.jpg) 做起来可不容易,并且如果批量作的话还得有线路检查机检查,光作这一根就得5个小时吧,老大是怎么做的阿用了多长时间,这条线价值多少啊

网友(2011-10-06):
资料也很好 MARK

网友(2012-03-06):
晕倒,我也遇到缺少558666.rar。先更新下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