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常见问题解决【恢复】

楼主(2008-12-25):
今天看了咱们的论坛,感慨万分,立马注册会员。我用了很长时间西门子200的PLC了老师烧COM口,或不小心把电源模块烧掉,DC/DC/DC的,经过长时间琢磨和上网差资料,COM烧了自己可以解决了,可是电源底板烧了,还是拿出去修,300大洋一次啊。谁能共享一下电源地板的修法,在下万分感激,COM口的电路图是:

主要是坏75176芯片。

楼主:
那个是AC的,还是期待DC的啊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59586&bbs_page_no=1&bbs_id=3021

第三楼,

我就拆过AC供电的,DC的,不清楚里面的结构

楼主:
老孟啊,电源底板关键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是DC的电源底板,我的QQ是253583739,能单聊吗?

网友:
电源板上的那个电源芯片,好像电子市场有卖的,可以找找,其它元件不大会坏,,

楼主:
是啊,老孟说的对啊,我的也是224CN的啊,一台是触摸屏连接正常,和PC通讯不上,修了一下300元,修后打开一看就换了个芯片,前几天有上网查了下资料,这个芯片就要不到两元,还有台PLC还在无锡修呢!是DC电源让我的电工不小心碰上220电压了,把电源模块烧了,我下了下电路,保险管烧了,我搞了根铜丝端接,一上电就烧断,我找了根粗的,上电后就会吱吱吱响,电源灯也不亮,我就赶紧断电,烧了其他东西就坏了,结果拿到无锡修去了。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坏了。不知道大家谁搞过啊

网友:
通讯线最好加上光电隔离,一般烧接口,都是这样的非原装线造成的,

我的CPU224就是用类似这样的线,正在使用中,就挂了,

网友(2011-09-0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看你也碰到过s7-200 dc电源板损坏的情况,我现在手里也有个dc电源板,其中的L701崩坏了,看不清型号,如果知道L701的型号,希望能告诉下哈,万分感谢!以下是我网上找的电源板照片,也看不清L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