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有用华硕netbook的吗?请问其品质如何?谢谢!【恢复】

楼主(2008-12-25):
如题,谢谢。看中了那款8.9寸的,体积小,重量轻,出差方便。

网友:
充放电起始可以通过厂家的软件修改.

楼主:
用了些日子了,很不幸的发现了些问题。

安装了winxp操作系统,但是安装了触摸板驱动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了,移动不了,左右键点不了,放开触摸板后,弹出右键菜单,真是奇怪,找售后服务,说是我系统的问题,晕菜,我正常安装的系统还有这个问题?

电池低于100%就会充电,也搞不懂华硕的工程师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自己用起来感觉好就可以了,其它的也就不管它了,毕竟每个人的评价和追求不同.

IBM的PC600,A20,T21,T23,T40,T43是我以前用过的,感觉相当好.

tp也有问题和缺陷的时候,但相比其他品牌少多多了.

网友:
23楼,现在问换IBM有这可能吗,类似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又拿什么保证不可能呢?

事实上ThinkPad还是笔记本市场的N0.1,但也就是这质量。

网友:
【21楼】 YaoHui 山寨:你买的TP已经不是当年的TP,T60,X60主板都有飞线,换IBM有这可能吗??

网友:
对,产品都有坏的。

网友:
我自己买二个联想的,以前单位里到什么型号的都有用人,感觉也就这么回事。

THINKPAD也好不到那里去,几个月的X6X的机子照样坏主板,这年头买东西纯粹看人品!

本贴被 YaoH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09:30:55.

网友:
我们单位全用华硕的,已经有几年了,感觉还行,就是壳子做得不行,二个手打字时手掌靠着的地方基本都磨光了。

网友:
我的电池一晚不关机都可以,空机7小时.

开sourceinsight,quartus8.1,modulesim se一路编辑,编译,仿真....

3小时

设计容量77W/h,目前71W/h

网友:
小尺寸的不知道

不过我和同事用的2台感觉都不怎么的

也许是公司买的机器太烂了吧

电池不耐用

网友:
Z系列好像是ASUS中比较廉价的一个系列,比A系列还要差一些。

我的A6VM用了快三年了吧,小问题有一些不过不影响使用,大问题到是没有;硬盘内存我都换过了,倒是想换个U,可惜PM780买不起。

网友:
推荐HP的 mini1000!

楼主:
试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些问题,触摸板驱动安装好后,触摸板却不能用,卸载后就可以用了,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小尺寸的不知道哦

我的是07年11月买的asus的z99系列的h54sr。

拿回来两天就因为开不了机大修一次。使用三个月之后扬声器开始断断续续有很大的电流声

08年四月开始上下盖接合的转轴有细微裂缝。后来有从里边掉碎片出来

此本是我的第一台电脑,因此异常爱护从未有过磕磕碰碰

承诺两年全球联保的asus拒绝为我维修,声称是我人为损坏

网上关于asus的07年产a8系列笔记本转轴断裂破损的投诉很多。

网友:
我觉得还是我3.3K刚入手的T43爽...

不过用阿莫的3DMARK2001打分只有7700多分.不知道和1400*1050的高分屏幕是否相关

网友:
这个~~没搞过呢。。~

楼主:
出差带了去,感觉比原来那个轻松很多了。同事拿了个14.1的,ibm,结果是经常从左手换到右手,再从右手换到左手。还有个特点就是发热非常小,我原来旭日410的放被子上久了基本就很烫了。但是现在这个不会,完全放被子上,很久后,只是底座的硬盘部位温温的,其他部位还是非常凉快,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
刚买了dell的mini9,感觉很适合自己用,遗憾的是速度慢了点。

买之前偶然用过师兄的asus,901还是701忘记了,整机做工不错,印象很深。

网友:
还是IBM的好,男人的选择.

那个娘们机器有点......那个什么什么,嘿嘿

网友:
asus? 想吃牢饭就尽管去买。

网友:
我在用 还可以的

以前一个同事买了HP的本本 回来一个星期不到主板就坏了 重新换新机了

还有单位买的HP台式机买回来没多久也出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对惠普没有好印象

本贴被 lanshuitianxi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20:33:01.

网友:
没用过

如果当时要我选择几款netbook的话,我可能会选S10 10寸的或者S9 8.9寸的

觉得这种小电脑,应该属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寿命较短而且偏娱乐性质,so

外观漂亮性价比高就可以了

楼主:
转轴确实比联想旭日410的好,不过比联想昭阳还不知道,单位有个昭阳,2002年的,转轴照样比较紧。不过我的旭日才用了2年,就有点松了。

楼主:
字比较小,看起来比较吃力,键盘也比较小,有的地方不适应。

亮度也不均匀,可能跟LED作背光有关,仔细看屏幕的上方能够看出来,大约使用了4个1排的LED来照明的。

网友:
质量还凑合

我老婆用了半年了

网友:
顶盖抗压抗摔强度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