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有没有好的办法测 ,我手边就有示波器,请问用示波器可以测吗?【恢复】

楼主(2008-12-25):
晶振有没有好的办法测 ,我手边就有示波器,请问用示波器可以测吗?

网友:
感觉我们还很不规范,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测试

楼主:
就是不好测啊,我就把样品换上去测试的,

网友:
貌似可以,我曾经用tek 60m的示波器测里晶振的俩引脚,结果可以读数,9.9XXXMhz(本来是10M),但是用我刚买的普源的,好像不行呢。只是看见有个1.几伏的纹波在波动。

网友:
搭电路我们以前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好,好象最好用专业的测试仪器比较好!

网友:
你想测什么呢?起振?

网友:
连一个高速比较器,或者有几个反向器搭个电路,与非门也行。

没电路好像不太好测。

网友(2009-05-15):
可以测量的

网友:
一般示波器读不准频率的,一般简易的测试是用高速反向器配合晶体搭一个震荡电路,用频率计测试频率,当然那两个电容要满足晶体负载电容的要求!

网友:
正想请教这个事呢
怎么知道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以前一台杂牌模拟示波器接上晶振就停了.现在的一台可以直接测.

网友:
估计是示波器输入电容的关系吧

网友:
你用探针的十分之一档试试

网友(2011-09-20):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测啊,就是需要示波器的带宽很大,一般得是4*0.35/信号上升时间 这么大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