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M拿到了>【恢复】

楼主(2008-12-25):
拿到從阿莫買的ENC-03R了。先拿一棵上電測一下,完全正常。因為經過運放,電壓變化在1.35+-1.2V(放大6倍)。

村田那個電路寫的有夠不清楚。裡面的電路是放大10倍。ENC-03M輸出在正負0.2V輸出,如果用單電源3V系統一下子就超過Rail電壓。

所以調整一下電路和電容值,OP是用MCP602這顆。

電路參數修正 (原文件名:ENC-03R.jpg)

Bode圖<---基本上是BPF啦XD (原文件名:ENC-03R-bode.jpg)

本贴被 g92100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17:28:17.

网友(2009-04-14):
这个ENC_03M的外围电路图怎么看不懂呢。有理解的给指点下哈。

网友(2009-10-15):
果然是这样的, 我之前放大到10倍, 总是被上下截至。
现在放大到5倍, 好多了。

网友(2010-03-13):
谢谢lz分享技术;
我是学生,我知道lz对陀螺仪发面比较擅长,
我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很想认识lz。
我能认识你吗?能请教你一些问题吗?
我QQ 是   294316934
希望lz  加我

网友(2011-05-03):
楼主的设计很有创新点,可惜本人水平太菜,只能看懂lz你原理图的前三分之二,我觉得和datasheet里的tipical application给的电路是相似的,可是不能理解lz在后面又加了一个运放的意图,还请lz赐教。

楼主(2011-07-22):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设计很有创新点,可惜本人水平太菜,只能看懂lz你原理图的前三分之二,我觉得和datasheet里的tipical application给的电路是相似的,可是不能理解lz在后面又加了一个运放的意图,还请lz赐教。

降低輸出阻抗。
一般ADC的輸入阻抗不高,就是數百K而已,前面多加一個Buffer降低輸出阻抗有助於ADC充電時間。

网友(2011-10-19):
这个如果运放用LM358 3V3供电的话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2011-11-27):
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2012-06-04):
LZ,关于您的电路有些理解,也有些不理解,还请您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另外,还想问一下,LZ是不是只用了OUT脚?REF没有用?

楼主:
你框起來的"低通濾波"和"高通濾波"標反囉!!前面問號的部分是信號源模擬用的,可以直接忽視。
C3原廠是用4.7u,為啥用10u?因為我手邊剛好只有10u,所以看看影響大不大。實際電路這兩個都用過,差別不大。
http://diydrones.ning.com/profil ... de-dog-just-for-fun

网友B(2016-05-16):
请问楼主的原理图和Bode图是用哪个软件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原理图和Bode图是用哪个软件完成的?

模擬:LTSpice
原理圖和PCB是AD6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擬:LTSpice
原理圖和PCB是AD6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