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机接口问题:收音机和MP3的两路音频信号是否可以用CD4053(3路2选1模拟开关)来控

楼主(2008-12-25):
如图:

收音机和MP3的两路音频信号切换控制图 (原文件名:收音机和MP3的两路音频信号切换控制图.jpg)

这是电路图,尚缺少“实现平时扬声器播放,插入耳机后就耳机播放”的电路,关键是自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理论知识,请“懂行的师傅”帮帮忙指点一二,我在这里先谢谢您了。

对参与讨论的各位网友表示感谢。

楼主:
我等申请的样片到了,自己做个实验电路,做一做就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用这个切换可以的,我以前做过液晶电视,TV和AV的音视频信号就是用这个开关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请放心使用...

而且我们还用来做过I~C总线的切换开关(用作烧写程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收音机和MP3的两路音频信号改用什么来控制切换比较合适呢?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支持和讲解,非常感谢。目前解决了如何“实现平时扬声器播放,插入耳机后就耳机播放”的功能;

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收音机和MP3的两路音频信号改用什么来控制切换比较合适呢?

请各位网友继续参与,我功底太差了。哎,仍需继续努力。

网友:
耳机插座的1脚接地,2、5两脚接音源的左、右声道,3、4两脚接扬声器的左、右声道。

不插耳机插头的时候,2、3相连,4、5相连,实现扬声器播放;插入耳机时,2、3分开,4、5分开,2、5与耳机插头上的触点相连,实现耳机播放。

网友:
4053的通道隔离太差了,接好后估计有混音的效果

网友:
用4053是因为要在MP3与收音中选择一路信号输出到耳机座,然后再从耳机的3,4PIN接到扬声器放大.不过,耳机接法错了吧,1脚应该是GND,2和5接LEFT,RIGHT

网友:
耳机插口不是还有3,4空着吗?

LZ的原理图上很清楚呀.用4053 奢侈呀

网友:
to 【7楼】

我们是用fsa221做音频和usb2.0转换开关的,效果不错,批量价格大概在2块钱。

网友:
你可以找个耳机的接口看一下,插入耳机后,接口里的弹簧会把扬声器的通路断开。

这不是电子控制的,是机械。具体的我也没用过,只知道这个原理。

楼主:
这里的GND标错了。

是AGND.我已经修改。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二,再次谢过。

网友:
要求信噪比、分离度等指标的话,好像有专用的音频模拟开关的,效果较好。

你可到各大电子厂商网站的导航中检索一下,即使看看PDF,也必有收获。

网友:
模拟开关应该可以。

楼主:
顶上去,继续请教。

网友(2009-03-30):
这个通道隔离是有问题,如果两路信号的幅度都很大是听不出來的,有一定的混音效果,可以使用信号继电器来做

网友:
用这个芯片可以切换,另外建议切换的时候同时关闭不用的那一路,使其不工作,减少混音和降低功耗

网友(2009-05-19):
那请问GBUF应该接耳机的哪个引脚呢?接功放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GBU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