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电子这款伺服电机如何控其正反转呢!! 【恢复】

楼主(2008-12-25):
这款电机是从东明电子买的!!如何比较精确的控制其正反转!

电机上的A、B以及正5V和地是做什么的呢?

谢谢!!

本贴被 li071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5,23:23:21.

楼主:
TO cbcb128

   那怎么控制呢!!这方面资料你那里有么?

网友: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4678

电源若隔的好,还是很好的。其它电器大电流对LM317这样器件冲击很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

楼主:
那如何控制其正反转的精度呢!?

你有哪方面的资料么?

我想用这个电机正转3600度,反转3600度,这样反复运行~

网友:
电机的转动应该是另外两条线,图上的AB是编码器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