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一个朋友做的一台机机. 【恢复】

楼主(2008-12-26):
还是个半成品,很多细节的东西还没做。有效加工范围行程 180*150*70 ,12MM厚铝板架构。机身造价3500元。原设计是用来刻PCB的

 border=0

网友:
汗,那你还用铝做?用铁做不是挺好的,强度还大。

感觉你这机配42的步进电机有点浪费了,应该配57电机的。

楼主:
【4楼】 taige

这机3个轴用的是NSK和THK的滚珠丝杆。铝的价格是20/公斤。加工费,你去街上问问,看上磨床磨平面,是磨铝贵还是磨铁贵?贵多少?再去问问线割,是割铁贵还是割铝贵,又贵多少?

想跟模具机比效率,如果差不多的话,那,这台机的价值该是多少呢?就象坐汽车和坐飞机,为什么要坐飞机呢?

啊莫说的很对,价格。

本贴被 dongm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10:56:57.

网友:
不是滚珠丝杆,用的还是42电机,就直线滑轨价格贵点。铝好像现在也就23元/公斤,加工费也比铁的便宜。

感觉3500贵了。

刻铁?塑料机都可以刻铁,你相信不?吃刀少点,走刀慢点就可以了。

刻铁的关键问题是看加工时间,完成一个零件,你的机器要用多少时间。

具体时间和主轴功率、机架强度、装配精度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塑料机用10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你这个机器估计要6小时,用模具机可能只要1到2小时。

网友:
做的非常棒!!

网友:
平台设计有问题:

    1、没有固定槽。

    2、不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