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條三菱PLC數據線壞了,無法聯機,請教三菱老前輩如何修復?【恢复】

楼主(2008-12-26):
我有一條三菱PLC數據線壞了,無法聯機,請教三菱老前輩如何修復?

网友:
重买一条只要15元

淘宝网上有

楼主:
數據線從外表上看來無破損之處。

网友(2009-09-21):
换一个232就好了

网友(2010-06-20):
自己做一条啊
很简单的
上网搜索一下

网友(2010-12-16):
自己做一根,内部有一个max232,一个max485芯片,485芯片的a,b,y,z,接8针的圆口1.2.4.7脚,3脚是+5v,
5脚是GND,电源就是从plc端取的,给这两颗芯片供电,max232的一路rxd,txd接电脑的DB9插座的2,3脚,做一个
小的pcb,装在rs232接口连接器的壳体内就可以用了,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新的三菱PLC的编程口应该是422口吧,我有一条,拆过。

网友(2011-09-23):
建议买贵一点的,太便宜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