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脑的并口,迟早会淘汰,Armok第一批所购之机未来能否升级至USB口? 【恢复】

楼主(2008-12-26):
如题,谢谢!

网友:
ATOM主板 = 500

1G DDR2   =  90

8G CF卡    =  100

7寸触摸液晶 550

就这些足够了

或者 像我一样用PLC+ARM好了 那真成数控机床了

网友:
如能用单片机或ARM解释G代码就可解决了吧,可用SD卡或u盘做载体

网友:
硬盘用ssd,省电快速又可靠,4g就够了,

网友:
好想法.我给个截图.不过频率只有500M,但相当于P III800了.

更进一步的想法,使用CPLD或者FPGA模拟一个SUPER IO芯片中的并口,

这样操作系统认为是一个并口,但这个 并口的脉冲输出速度可以达到

5M是没有问题的,与几十K的标准并口的输出不是一个等级的.

本贴被 wen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18:19:52.

网友:
个人感觉:usb口要做的很稳定比较难,主要就难在即插即用上,usb口又容易(相对串并口)受到干扰,驱动编写不好的话,很麻烦。

网友:
车间的数控冲床  就是并口通讯,

看来我那个赛扬III的机器就不扔了,发挥余热!!!!

本贴被 erxu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6,14:07:25.

网友:
串并口短期(10数年内)是不会淘汰的,因为大部分工业控制设备,协议都是基于串并口制定的

网友:
部分没有串并口是真的,但并非都没有,要知道现在财务上用的开票机都是针打,几乎都是并口驱动,所以并口的消亡要晚于串口,至少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从台式机主板上彻底消失,至于笔记本,呵呵,就死得比较快了。

如果并口真的彻底消亡,最痛苦的估计莫过于EPSON和它的庞大的针打用户群了

网友:
已经淘汰掉了,现在新买的电脑都没有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