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对计算机的要求 【恢复】

楼主(2008-12-26):
想买台小一点的机器装mach3,不知道配置最低要多少

网友:
用并口的话,很占CPU的.不信的话,你用AVR的并口下载线,用小马下载的时候,几乎占用率是100%.

网友:
想要稳定最差也要用c4以上的cpu,我用的C3 1.2G,内核25khz,cpu占用率在70%-80%,系统的很多不必要的服务都关了,屏幕保护设无,内存不需要太大,256就可以用了,当然越多越好,我用的是mach3!

网友:
本来用IBM T22  667主频 256内存  S3显卡 跑MACH3没问题 但运行不能开其他软件,一开波特率就变

楼主:
准系统的话,看看淘宝上面那种合适,好像现在台机价格便宜

网友:
用准系统可能比较好,体积小,性能应该也还可以。